谁能帮解释场效应管的这种接法?

楼主(2016-05-16):
在论坛的一个帖子里看到场效应这个一个用法:防止电源反接的功能。但是有个地方不明白,以图中的NMOS来说,教科书都说,vgs>vth,沟道建立,自由电子从源级流向漏级(电流方向D到S),这是需要vds>0,但是图中衬底B显然是和S连到一块的,实际的电流方向是S到D,这是为何?和书上的说法不一样。

网友:
好好温习一下MOSFET的示意图

楼主:
好好温习一下MOSFET的示意图
希望高手释疑:NMOS来说,教科书都说,vgs>vth,沟道建立,自由电子从源级流向漏级(电流方向D到S),这是需要vds>0,但是图中衬底B显然是和S连到一块的,实际的电流方向是S到D,这是为何?

网友:
电源反接保护电路

楼主:
电源反接保护电路

是的,能讲讲NMOS为什么这样接吗?d和s反一下可以吗?我仿真时可以得

网友:
直接通过二极管导通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能讲讲NMOS为什么这样接吗?d和s反一下可以吗?我仿真时可以得

你自己看一下啊,NMOS的D和S反一下的话,内部二极管在电源接反的时候,就直接通过二极管进到电路中了,防反接就没意义了啊

网友A:
  这个 不是拿 MOS 当二极管在用?

网友:
mos 导通后 实际电流 可以 D到S 也可以S 到D  都一样。

楼主:
你自己看一下啊,NMOS的D和S反一下的话,内部二极管在电源接反的时候,就直接通过二极管进到电路中了,防反接就没意义了啊
是的,我就是不理解:“教科书上讲,n沟道的管子导通后应该是D的电压比S高的,有了这个电场之后才能使的S的N(电子们)源源不断的流向D。

网友:
MOS管导通后,电流是可以双向流动的。不信你可以试下。

网友:
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
MOS导通后,ds之间是个电阻,交流也可以通过的。

网友:
沟道建立后电流是可以双向流动的,一般教科书确实没写

网友:
防反接电路,正接MOS管导通,将二极管短路,二极管不起作用,反接MOS截止,同时二极管反向阻断电流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能讲讲NMOS为什么这样接吗?d和s反一下可以吗?我仿真时可以得

寄生二极管的副作用导致一定不能反过来用;
相比于二极管,MOS管这时是内阻起作用,压降很小

网友B:
给你一个 我自己用的电路

网友:
MOS导通后,电流是可以双向流通的;相同压差下,电流大小有点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不理解:“教科书上讲,n沟道的管子导通后应该是D的电压比S高的,有了这个电场之后才能使的S的 ...

MOSFET其實是個4端點元件. D,S兩端像是一個由電壓控制的可變電阻, 控制電壓是Vgb. 導通之後電流兩方向都可以流動, 由Vds決定. 沒說NMOS一定要從D流到S的.

楼主:
MOSFET其實是個4端點元件. D,S兩端像是一個由電壓控制的可變電阻, 控制電壓是Vgb. 導通之後電流兩方向都可以流動, 由Vds決定. 沒說NMOS一定要從D流到S的.
这个解释好,导通后电流到底是那个方向由vds决定

网友:
就是隔离加防反接,防反接原理跟而二极管一样,这里可以把mos管当成二极管看待,至于为什么不用二极管,因为在饱和导通情况下,可以实现mos管ds压降很小,可以将VBAT几乎无损的传给负载,而二极管会有0.7V左右的压降s损耗。至于隔离作用在多电源输入的情况下作用很明显。比如,你在负载接一个5V的直流电源(假设VBAT为3.3V),VBAT就不给负载供电了,实现隔离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是拿 MOS 当二极管在用?

就是当二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 我自己用的电路

我不明白第三个电路原理 ,假设PMOS导通,那么两个电阻分压是12V ,那么对于PMOS 不是关闭了吗?望指点

网友:
實際上跟二極管一點關係都沒有

网友:
楼上,算得上有关系。压降约为0的二极管

网友(2019-03-21):
做了实验,确实如此,GS之间加了电压后,D-S  S-D之间电流双向都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只有导通电阻,我用的2N7002,电流是从S流向D ,电流30mA,S-D压降20mV大概0.7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