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无霍尔控制器载波频率设定

楼主(2016-05-16):
各位亲,最近在做一个无刷无霍尔项目,电机参数60V 25000RPM 7对极,启动没有问题,就是高速后波形失真,我想问下,做高转速的前辈,我这个单步换向时间60us左右的,PWM载波频率设定多少?

网友:
和你的电转速及绕组电感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单步换相时间不到60us,载频多少比较好?

网友:
修改板子吧,电路结构要改

网友(2019-08-21):
无霍尔需要启动需要比较器或者OP放大吗?

网友:
18K~32K都可以吧;

网友:
还是过零点检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