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PMOS组成的电路,在V850编程电路上,看不懂这是想干什么

楼主(2016-05-16):
如题,在前同事设计的电路上发现了4个PMOS这种接法,不知道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电路的右边是V850型32位单片机,该电路是其编程器接口的一部分。
请大家来看看热闹,发表下想法:

网友:
电源切换   +5v应该也有个R9相同的电阻  此电路有一个问题  +5v与 +5VPROG 同时输入5v  +5vproc端为0V

网友:
电源选择, 当+5Vprog 有输入的时候, +5V不需要,
当 +5Vprog 没有电源,电源从+5V取得,

双P MOS对接, 防止 体二极管 有电流流过

网友:
PMOS,VS-VG>|门槛电压|时导通,电路这样接,是让+5v与 +5VPROG这两个电源中电压高的那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