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网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6-05-16):
最近在JLC做了几次钢网,也是刚开始使用,比手工焊接强多了,但希望钢网稍微厚点,不知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和规范,下单时没有厚度的选项啊

网友:
钢网下单对厚度有要求的, 请帮备注厚度:0.1/0.12/0.13/0.15/0.18/0.2MM

37*47CM的钢网有0.08和0.3MM的厚度,其它规格没有0.08和0.3MM的厚度

网友:
我反而希望薄点

网友:
这个根据器件类型决定的,如果有BGA封装焊盘很小,钢网就不能太厚,不然锡膏不容易脱模

网友:
钢网部原来开放了钢网的厚度这个选项,所有的钢片厚度价格一样,导致很多不懂的客户,以为越厚越好,全选厚的,后来就把钢片厚度撒掉了,如果各位要指定的钢片厚度,你在备注注明就行了,

网友A:
钢网厚度没有把握,最好不要自己决定!

钢网厚度是根据 混装度 来确定.

混装度:  0402元件焊盘小,需要锡膏量比较小,需要薄的钢网.  贴片的光耦SOP-4 需要的锡膏量比较多, 此时如果使用较薄的钢网,下锡量会太少.

手机元件这么密集,是因为焊盘都是小号的, 混装度反而比 通信,工控类板子要小很多. 混装度下降了,所以钢网厚度就好好优化.

通信,工控类 板上 从0201 - 2512甚至更大都有.  各种器件对锡膏量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平衡钢网厚度就成了优秀工程师的独门绝技!

有些实在平衡不过来的,就有了阶梯钢网做法. 不过用到阶梯钢网的公司一般规模都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网厚度没有把握,最好不要自己决定!

钢网厚度是根据 混装度 来确定.

这个是不是可以通过钢网开孔大小来做一定的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可以通过钢网开孔大小来做一定的调整。

选了厚度,就只能调整开孔大小了,开孔大小要是还调不出来,就只能再重新选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了厚度,就只能调整开孔大小了,开孔大小要是还调不出来,就只能再重新选厚度。   ...

大师给大家普及普及呗,以中密度,常用封装的焊盘大小,开窗补偿,厚度与开孔大小的参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给大家普及普及呗,以中密度,常用封装的焊盘大小,开窗补偿,厚度与开孔大小的参数哈。 ...

钢片厚度的选取:
PITCH 为0.4IC及0.4和0.5BGA的情况下,采用0.1MM厚度
PITCH为0.5的IC和0.65BGA的,采用0.12MM的厚度
PITCH为0.65 (含0.65)以上的IC和0.8(含0.8)以上BGA,用0.15MM的厚度
0402元件用0.12MM厚度
以上是针对锡膏钢网,红胶钢网通常用0.18MM的厚度,如果对厚度有要求,请在其他备注栏里备注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给大家普及普及呗,以中密度,常用封装的焊盘大小,开窗补偿,厚度与开孔大小的参数哈。 ...

钢网厚度经验值:

阶梯钢网:

大部分工厂说,钢网好不好用, 相当一部分是在说转移率. 就是残留在钢网开窗侧壁上的锡膏很少,  影响转移率的一个关键参数就是面积比

转移率: 印刷时钢网开窗内锡膏被沉积到焊盘上的比率,用实际转移的锡膏与钢网开窗体积之比表示

面积比: 钢网开窗面积 与 开窗孔壁面积 之比.    一般要求大于0.66.

网友:
我一般调整开窗大小,大的器件,比如GPS模块,串口会拉长几十个丝。

网友:
好像默认都是0.18的吧
红胶的如果有玻璃的比如4148一类的,要厚点,0.5,不过会贵一点

网友C(2016-06-17):
引用 网友A:
钢网厚度经验值:

是否可这样,我有0.5间距的LQFP,我选用薄些钢网,其它焊盘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这样,我有0.5间距的LQFP,我选用薄些钢网,其它焊盘做大些?

理解没错.  0.1的钢网也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