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一下 丧心病狂 SSD 1T 容量

楼主(2016-05-16):
非广告 。  刚开始还有货。 瞬间没有了。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保修三年。

网友:
真想下单!!!!!!!!

网友:
这个广告打得好打得妙,等下被站长打的呱呱叫。

网友:
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固态硬盘当系统盘优势大一些,120G足矣。

网友A:
想入块 128g 的 SM951,,, 看网上的视频,,温度能彪到110 度。。。。。。。。。。 有个哥们直接把 m.2 的口子烤糊了,

网友:
原来以为1T只有土豪才舍得买.

网友:
1T SSD才999元?!!!

网友:
整个笔记本总共120,还有剩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安装win7 64位,最好还是250G.

因为win7打完补丁后,需要占用60G空间。你还有安装应用,和保证c盘有 ...

确实如此,WIN7系统还是上250G的好,120G软件装着装着就满了

网友C:
120g固态全给系统盘了,2年下来还剩接近20G。各种ide装了不少,个人觉得120基本够用

网友:
M2接口的我已经有256G的了,我现在是等SATA接口的出1TB的,最好是大牌子的,估计也快降价了

1500以内就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0g固态全给系统盘了,2年下来还剩接近20G。各种ide装了不少,个人觉得120基本够用 ...

120G平常使用100G,从寿命角度讲还是上240G好一些,寿命长一倍以上.

PS:我512G的SSD,C盘都分了256G(有个软件都30G了,哈哈)

网友:
刚买了240G,老英的535,光驱换成机械的,机械的位置换成SSD,系统还没有装好。

网友:
1G一块钱的水准哦

网友E:
这么大,系统也用不完,放个人文件吧又怕它那他直接坏掉,感觉250G足够用了。

网友:
250G  够了 ,ssd  目前还是不敢放重要文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系统也用不完,放个人文件吧又怕它那他直接坏掉,感觉250G足够用了。 ...

其实只要不是很差的硬盘不用太担心这个,比如surface,mac book都只有固态硬盘,难道不适合放个人文件了?

网友:
SSD还是250G或以上好,WIN7的系统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0G平常使用100G,从寿命角度讲还是上240G好一些,寿命长一倍以上.

PS:我512G的SSD,C盘都分了256G. ...

寿命不是问题,不信你看下你硬盘的SMART信息。我的工作电脑,快使用6年了,硬盘总写入量3T左右,全盘写了10来次而已。作为日常使用,写入数据量根本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多少个人数据120G肯定够用。

问题是,我们一般都有几十G的私人数据。

莫大可以试试我这样 。用msata接口的小固态,插Thinkpad上面,原有的传统机械硬盘也不用拔下来。其他乱七八糟的数据都丢机械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0G平常使用100G,从寿命角度讲还是上240G好一些,寿命长一倍以上.

PS:我512G的SSD,C盘都分了256G(有个软 ...

土豪 当初我买的还是东芝便宜的拆机盘,人家用了几十小时的。想想都是快3年前的事了。当时还觉得自己花了一笔巨款。不过还是值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寿命不是问题,不信你看下你硬盘的SMART信息。我的工作电脑,快使用6年了,硬盘总写入量3T左右,全盘写了 ...

那你是只当系统盘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20G平常使用100G,从寿命角度讲还是上240G好一些,寿命长一倍以上.

PS:我512G的SSD,C盘都分了256G(有个软 ...

你是不是把软件都装在C盘了?占用那么多?我C盘只装WIN7系统,其他程序装别的盘了,当然C盘还是会生成一点,50G还剩6G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把软件都装在C盘了?占用那么多?我C盘只装WIN7系统,其他程序装别的盘了,当然C盘还是会生成一 ...

是的,全装C盘,其实装哪盘无所谓,因为我整个笔记本就一个512G的固态硬盘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想入块 128g 的 SM951,,, 看网上的视频,,温度能彪到110 度。。。。。。。。。。 有个哥们直接把 m.2  ...

我入了256的SM951   温度正常只要40度左右。

网友:
广告打得好打得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只当系统盘用.

不止系统盘,是全部的。是机械硬盘。  我打赌你现在的硬盘写入数据量不超过10T,不信你贴张SMART信息上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广告价。。。   1000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止系统盘,是全部的。是机械硬盘。  我打赌你现在的硬盘写入数据量不超过10T,不信你贴张SMART信息上来 ...

对啊,那就没必要用机械盘啦,我就是只用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
有人抢到吗?估计不会发货吧

网友:
这么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啊,那就没必要用机械盘啦,我就是只用一个固态硬盘.

我就是指,在正常的平时使用中,不用为写数据量而担心SSD的寿命。反而SSD自身的固件稳定性非常重要。例如异常掉电、和高温环境中数据的恢复能力。
另外SSD最好经常开机使用,否则长期存储后,数据会慢慢变得不稳定而导致丢失。
哈哈,大家有任何关于SSD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和我讨论。

网友I:
ssd优点太多,价格只要能降下来机械硬盘就得退出历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指,在正常的平时使用中,不用为写数据量而担心SSD的寿命。反而SSD自身的固件稳定性非常重要。例如 ...

长期存的太满,比如90%以上,对寿命有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入了256的SM951   温度正常只要40度左右。

目前用的是 镁光的 m.2 250G的SSD, 正常使用,ssd的温度都有 55度以上。 笔记本内部空间不够,m.2 散热蛋疼

SM951 性能确实诱人啊,,2000MB/s 的读取,,300K 的读取iops

可以开个测试程序,高速读写下硬盘,温度就看得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长期存的太满,比如90%以上,对寿命有没影响?

长期存储的太满对寿命几乎没有影响,对写性能有轻微影响。当然,如果你存储的数据,连续性比较好,文件碎片少的话则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有大量的文件碎片,并且使用容量占用比较满,则会导致SSD内部的垃圾空间比较分散,会影响SSD内部回收效率。
如果跑的是全盘的随机4K写,一段时间后,SSD的写性能就掉到只有几十M了。除非把文件删掉(Win7会发Trim命令,告诉SSD这段空间的数据无效了,你不需要管了)。
所以对于一般的用户而言,可以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长期存储的太满对寿命几乎没有影响,对写性能有轻微影响。当然,如果你存储的数据,连续性比较好,文件碎 ...

系统,软件等长期不动的文件占用80%的空间,剩余的空间是经常读写的(比如临时文件,工作文件等),那么在长期写这20%空间的时候,那80%会参与擦写均衡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系统,软件等长期不动的文件占用80%的空间,剩余的空间是经常读写的(比如临时文件,工作文件等),那么在长期 ...

绝对会参与平衡,这是基本的,否则挂的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绝对会参与平衡,这是基本的,否则挂的很快。

有没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新闻等信息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新闻等信息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ssdfans    里面很多相关知识。
我是SSD FW固件开发人员,关于SSD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顺便给公司做个广告:深圳江波龙电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指,在正常的平时使用中,不用为写数据量而担心SSD的寿命。反而SSD自身的固件稳定性非常重要。例如 ...

普通的SSD温度范围是多少?特别是低温启动的,读写速度最高能达多少?工业用推荐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ssdfans    里面很多相关知识。
我是SSD FW固件开发人员,关于SSD技术问题,可 ...

你们公司卖ssd?  你们公司在软件园,你能信 你们公司很多联通发的文件当我们公司里了楼下邮箱了。刚才才看到

网友K:
SSD 不要担心寿命, 我开机1708次, 时间2390小时, 才写入了3286G

大小是越大越好, 最少512, 我512的ssd ,C盘405G剩余290, D盘只有71G,剩余53G, 还的有个2T的外接盘

要是装个250G的也能用,用的时候总得担心不够

网友:
1T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普通的SSD温度范围是多少?特别是低温启动的,读写速度最高能达多少?工业用推荐什么型号?谢谢 ...

最好不要超过85度环境使用,包括不通电保存。低温可以在-20。
读写速度有很多指标的,随机读写,顺序读写,是否有开启队列深度(NCQ)等等。
顺序的读都在500M上下。顺序写400M上下。
我们有工业的SSD。欢迎联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卖ssd?  你们公司在软件园,你能信 你们公司很多联通发的文件当我们公司里了楼下邮箱了。刚才才 ...

是不是啊!  我们公司统一都是联通号码,办公手机。难道是最近实名制的一些什么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啊!  我们公司统一都是联通号码,办公手机。难道是最近实名制的一些什么信件?

内部价格不?2280 。
楼下信箱301里。 有很多。

网友:
不知保修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I:
ssd优点太多,价格只要能降下来机械硬盘就得退出历史了

ssd比机械硬盘容易坏?

网友:
128G的还装的win10 不是要哭晕在厕所里了

网友:
记得当年配电脑机械盘也差不多一块钱1G..

网友:
这是什么活动呀,这么便宜。

网友:
要买这么大的干啥呢?  直接插pci接口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寿命不是问题,不信你看下你硬盘的SMART信息。我的工作电脑,快使用6年了,硬盘总写入量3T左右,全盘写了 ...

硬盘总写入量3T左右,怎么写入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硬盘总写入量3T左右,怎么写入这么少?

你贴一下你的电脑硬盘的SMART信息上来看看。

网友:
价格似乎也没有贵到很离谱,照这趋势,固态硬盘有可能会被淘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SSD 不要担心寿命, 我开机1708次, 时间2390小时, 才写入了3286G

大小是越大越好, 最少512, 我512的ssd ,C ...

就装个系统,没有特殊用途,1896小时,对NAND写入已经1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