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串口扩展模块,总线方式的

楼主(2016-05-16):
求推荐串口扩展模块,总线方式的

最好一次性扩展5个串口,用I2C、SPI等总线方式控制串口(RS232 9针输出)。

主要是 芯片上没那么多串口啊,

网友:
STM32,大容量FLASH的都有5个串口

网友A:
看这个怎么样,8个串口

网友A:
还有这个,里面肯定有你需要的! 量产的时候记得找我就行, NXP的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里面肯定有你需要的! 量产的时候记得找我就行, NXP的代理

唉,又得画板子,不想画。直接找个模块用,有没有啊

还有,这芯片 一片70多???
8通道的一片190元???我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又得画板子,不想画。直接找个模块用,有没有啊

还有,这芯片 一片70多??? ...

模块。。 没有。  不会那么贵,70多一片,不可能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 没有。  不会那么贵,70多一片,不可能那么贵。

给个链接???我也做一回 伸手党吧,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啊

网友B:
有SPI的扩4串的模块,taobao货。  50块左右

网友C:
CH438Q转出8个串口我用过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SPI的扩4串的模块,taobao货。  50块左右

给个链接,我实在找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438Q转出8个串口我用过很好用

先谢谢了。 做好自己画板子的准备了

网友D:
自己找个带SPI接口的小管脚单片机作为串口扩展即可,价格还便宜,我有个项目就是用了5片16脚的STC15W402AS作5个串口扩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我实在找晕了

私信你了。我在淘宝上找到的。不公开帖了。  搜索 串口扩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信你了。我在淘宝上找到的。不公开帖了。  搜索 串口扩展模块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d=tbindexz_201605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里面肯定有你需要的! 量产的时候记得找我就行, NXP的代理

能透露一下大概的价格范围吗,8通道或者更多通道的,跟以前的16C554比,性价比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s.taobao.com/search?q=%E4%B8%B2%E5%8F%A3%E5%88%86%E9%85%8D%E5%99%A8&imgfile=&commend=all&s ...

服了你了。
我写的是 串口扩展   你写个分配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怎么样,8个串口

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E:
CH438Q 好用到爆, 还好买便宜.

网友(2016-07-02):
引用 网友E:
CH438Q 好用到爆, 还好买便宜.

CH438Q 这芯片在工业产品中能否用的住?请用过的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438Q 好用到爆, 还好买便宜.

立创商城没卖。。。。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己找个带SPI接口的小管脚单片机作为串口扩展即可,价格还便宜,我有个项目就是用了5片16脚的STC15W402AS ...

5片的成本,还不如用1片16s4

网友:
引用 网友F:
5片的成本,还不如用1片16s4

5片还不到10元,16s4多少钱,并且我这个用户需要几个串口我就焊几个芯片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C:
CH438Q转出8个串口我用过很好用

这个芯片稳定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H438Q 好用到爆, 还好买便宜.

这个价格大约多少?稳定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格大约多少?稳定吗?

看了下zaixinjian,17元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zaixinjian,17元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