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5电流采样

楼主(2016-05-17):
最近用了ACS712-5这个芯片 但这个原理图是别人设计好的了。我不明白R21 1K电阻的作用。是不是电流采样呢?

网友:
这是一个减法器

楼主:
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有啥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有啥作用啊

保护AD端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AD端口用的。

不是电流采样啊

网友:
缓冲一下

网友:
不是反相放大+低通滤波?

网友:
没有低通滤波,输出串的电阻阻值偏大了点

网友:
怎么不是采样?712将电流转成0.5~4.5V的信号,本来是不用加那负10倍放大了的,他加上了,我估计是为了测小范围电流波动用的,不然根本用不着。出来的一样是个模似信号,不去CPU的AD去哪?

网友:
ad口对地有电阻吗?不然没有道理有这个电阻

网友:
r18值不对吧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主要采集50HZ的交流电压信号!实时采集即可,电阻的作用不用管它,去掉也行。不过10K的电阻分压做基准电压,估计不是很准。就看你采集电流干嘛了

网友:
直流电流采样,10倍放大带滤波,1K电阻用来阻抗匹配。

网友:
串联电阻缓冲一下,一般起到保护作用,出于保守设计。实际可以不用串联电阻反而更好。

网友B(2016-07-14):
你好,看你之前发的主题帖,我想咨询大神几个问题,需要采样直流DCDC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通过AD进入单片机,楼主有没有推荐的电流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你之前发的主题帖,我想咨询大神几个问题,需要采样直流DCDC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通过AD进入单片机,楼 ...

电阻分压 不就行了 把电流转化为电压采集
当然程序要处理好

网友:
AD转换后的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
楼主多虑了 就是简单的限流防短路而已,另外还有防止寄生电容震荡 一般用100~200欧,1k略大

网友(2017-03-24):
AD = 27.5-10VI

网友:
当ACS712输出2.25V,AD=5V
当ACS712输出2.3V,AD=4.5V
当ACS712输出2.4V,AD=3.5V
当ACS712输出2.5V,AD=2.5V
当ACS712输出2.6V,AD=1.5V
当ACS712输出2.7V,AD=0.5V
当ACS712输出2.75V,AD=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