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土壤酸碱度传感器

楼主(2016-05-17):
想做一个简易的土壤ph值测试设备,某宝上有人用金属的探头做成的设备,这种探头好像不好找,看看有没人用过。

楼主:
   一般都是复合电极测溶液的比较多,不知道这种原理是什么

网友:
同问 我也在找类似的传感器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网友A:
本人设计的浓度传感器可做壤酸碱度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设计的浓度传感器可做壤酸碱度测试

可以测土壤还是溶液,两种原理不同的

楼主:
某宝买了类似产品回来拆开看,是直接从金属引线出来的,

网友:
至见过3个探针的墒情传感器。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测土壤还是溶液,两种原理不同的

原理一样,标定不同而已。因为测的是两种不同介质的相同电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一样,标定不同而已。因为测的是两种不同介质的相同电气参数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我了解到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土壤稀释成溶液,用电极测试。第二种,金属探头直接插入土壤获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设计的浓度传感器可做壤酸碱度测试

您能设计传感器?我指的传感器是纯探头,而不是采集模块

网友A:
第一种,土壤稀释成溶液,用电极测试。第二种,金属探头直接插入土壤获取数据
两种方法都可以测试,目前做好的样机是溶液用电极,换成金属探头电极即可直接插入土壤

网友B(2017-11-02):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土壤稀释成溶液,用电极测试。第二种,金属探头直接插入土壤获取数据
两种方法都可以测试,目前做 ...

不同含水量的土壤不会影响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含水量的土壤不会影响测量吗?

测得是介电常数,与酸碱度有对应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得是介电常数,与酸碱度有对应的关系

这个传感器最后选择的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