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gma push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5-17):
今天在看飞思卡尔的协处理器历程,里面有个cw自动生成的部分,如下:
#pragma push

/* this variable definition is to demonstrate how to share data between XGATE and S12X */
#pragma DATA_SEG SHARED_DATA
volatile int shared_counter; /* volatile because both cores are accessing it. */

/* Two stacks in XGATE core3 */
#pragma DATA_SEG XGATE_STK_L
word XGATE_STACK_L[1];
#pragma DATA_SEG XGATE_STK_H
word XGATE_STACK_H[1];

#pragma pop
请问,这个#pragma push和#pragma pop有什么用呢

网友A:
push/pop 一对  相当于出入栈,消除中间那几个 #pragma 对后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sh/pop 一对  相当于出入栈,消除中间那几个 #pragma 对后面的影响

这些知识在哪些资料里面会有呢,我到网上去搜搜,想了解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
汇编语言

网友:
#pragma push 保存当前的pragma状态

.....中间可以随便用#pragma

#pragma pop 恢复之前的pragma状态

这些知识在编译器手册里可以看到。

网友:
好像也是防止库文件重定义的吧!

网友:
编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