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的匹配电阻100ohm 可不可以封装是0402的?

楼主(2016-05-17):
第一次搞LVDS ,想换成小封装LVDS 的匹配电阻100ohm 可不可以封装是0402的? 看资料上说匹配电阻用0603 或者0805 ,想问问这个封装影响大吗?

网友:
我认为可以

网友:
要算功率,lvds差分电压,然后算算功率

网友:
没事,LVDS很好搞

网友:
我就用的0402,高低温都没问题

网友(2016-07-17):
FPGA接收的话,可以配置内部匹配电阻

网友:
封装应该不会影响LVDS的

网友:
如果有热插拔的话,最好用0805

网友:
没影响,我用过

网友:
公司常年用0402电阻,LVDS,出货量每月10KK左右,一点问题都没用

网友:
支持调试 TW8823C  LVDS CVBS VGA

网友:
正好手边有LVDS的板子, 就测了下波形. 100Ω电阻两端的波形. 我们使用0603.
0402 的额定功耗有 1/16W 和 1/32W 两种; 约62.5mW 或31.25mW
我们按照0.5V幅度来计算功率: (0.5x0.5/100)*1000=2.5mW
看来是很安全的! 请放心使用!

楼主:
感谢 各位回复

网友A(2017-01-08):
正在做LVDS的屏显示。第一个测试板没做等长也没做特性阻抗,也没加匹配电阻。。发现大问题,不知PCB需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人有参考PCB看看。

楼主(2017-02-16):
引用 网友A:
正在做LVDS的屏显示。第一个测试板没做等长也没做特性阻抗,也没加匹配电阻。。发现大问题,不知PCB需要注 ...

我没啥经验,不过看过别人的帖子,匹配电阻是要加的吧

网友:
几百毫伏的差模电压,你怕功率不够么

网友:
我用0201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