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用哪种嵌入式OS,芯片基于cortexM3 M4内核

楼主(2016-05-17):
常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有好多种,VxWorks、uClinux、uCOS、Nucleus Plus等等;
不知道大家用哪个的多些?

网友A:
用的比较多的是ucos吧

网友B:
你所说的芯片上,ucos用的多。

网友C:
freeRTOS..没有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比较多的是ucos吧

目前也在用,想换个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芯片上,ucos用的多。

那其他性能差不多的芯片呢,用哪个多些

楼主:
freeRTOS和ucos比较的话,有哪些优缺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eRTOS..没有版权问题

和ucos比较的话,有哪些优缺点呢

网友:
rtthread感觉也不错。

网友:
前段时间在一个项目里用了freertos,没感觉到OS的优势,而且什么堆栈内存之类的不好掌控,新的其他项目又回归裸奔了

网友:
感觉是 ucos, 身边的人一般上系统的都是这个。

网友:
虽然有版权问题   还是用ucos
实在不行 自己封装下 常用的os api接口,这样找个稳定的os都能用
楼主要是没用过os的话  建议从ucos入手   ,资料多,入门快,会了一个之后    其它的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RTOS和ucos比较的话,有哪些优缺点呢

其实我要求不高,大部分的 rtos 都能满足,freertos 相比呢,开放,没版权问题,stm32 cube 也直接移植好了,方便用。
Ucos 以前也玩过,只是有更方便用,而又能满足的情况下,就不想去折腾,而且做产品方面,版权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ucos入门还不错,不过后续产品化,还是有些难度,自己玩,当然无所谓了

网友:
有用k70,用官方提供的免费mqx系统,参考demo使用,封装的很好,相对ucos有点复杂,支持标准接口和各种驱动,支持以太网,提供shell,rtcs,文件系统等各种库(库源码是公开的)。 用飞思卡尔的芯片各种底层驱动支持的很好,大部分工作只是理解代码再根据硬件小改一下就行,要想自己将其移植到别的芯片应该比较困难…

网友:
只用过 RT-Thread

网友:
程序不是十分复杂不需要OS,程序复杂时用UCOS

网友D:
rtthread的资料太少了,我这几天也在纠结选什么系统,但是现在用的是rtthread,它的设备驱动搞得不是很清楚,现在用串口接收数据,断贞遇见了麻烦,不知道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tthread的资料太少了,我这几天也在纠结选什么系统,但是现在用的是rtthread,它的设备驱动搞得不是很清 ...

用用就知道了,挺好用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用就知道了,挺好用的,呵呵!

你现在一直在用吗?以前我是学Linux,看着rtthread的代码比较顺眼,嘿嘿,ucos全是大写的看不惯,现在的项目要上界面和485通信,串口rtthread写成设备了,断帧没有想到好方法;可不可开个线程,在线程里读串口设备,加定时器来断帧呢?

网友:
一直用RT-Thread

网友:
没人用keil自带的RTOS系统吗?

网友:
一直裸奔,感觉加个OS不好掌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一直在用吗?以前我是学Linux,看着rtthread的代码比较顺眼,嘿嘿,ucos全是大写的看不惯,现在的 ...

是的,你可以看看rtthread里面的shell,就是这种方法做的

网友:
什么时候项目也上个OS玩玩

网友:
mdk 自带的

网友:
推荐rt-thread,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 RT-Thread,可以去试试。

网友:
Keil - RTX,组件丰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你可以看看rtthread里面的shell,就是这种方法做的

可以加你QQ吗?我也是今年才开始上操作系统的项目,以前操作系统都是玩玩,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想请教你~~,我的等级低····尽然发不了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你QQ吗?我也是今年才开始上操作系统的项目,以前操作系统都是玩玩,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想请教你 ...

其实不难的,就是一个思路的问题,我记得我当时入门是看了RTT的一个应用说明文档,关键是任务同步,不同的任务之间如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