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精度测频法学习

楼主(2016-05-17):
基于FPGA的等精度测频方法
1、多周期等精度测频的时序

      预置闸门时间产生电路产生预置闸门时间TP,TP经同步电路产生与被测信号(fx)同步的实际闸门时间T。
   主门Ⅰ与主门Ⅱ在时间T内被同时打开,计数器Ⅰ和Ⅱ分别对 fx和 f0 进行计数。

2、实现
1. 闸门信号与被测信号同步

2. 在闸门信号与被测信号的同步下降沿锁存计数值

3、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

/*
*  Copyright (C) 2009, Electric & Electronic Innovation Center of Sci. & Tech. HUST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name:              mesureFreq.v
*  File description:       Measure the frequency
*  Operating environment:  QUARTUS II 8.1,cyclone II EP2C8Q208C8N
*
*  This version:           1.0
*  Author:                 lwpo2008(lwpo2008@yahoo.com.cn)
*  Previous Author:        none
*  Complete date:          2009-08-20
*
*/
module mesureFreq (
  input       fx,
  input       fbase,
  input       fgate,
  output reg[31:0]  fxCnt,
  output reg[31:0]  fbaseCnt
  );

reg   startCnt;
reg[31:0] fxCntTemp,fbaseCntTemp;

always @ (posedge fbase)  begin
  if(startCnt)
    fbaseCntTemp <= fbaseCntTemp + 1;
  else
    fbaseCntTemp <= 32'h00000000;
end

always @ (posedge fx)   begin
  if(startCnt)
    fxCntTemp <= fxCntTemp + 1;
  else
    fxCntTemp <= 32'h00000000;
end

//synchronous fgate
always @ (posedge fx) begin
  if(fgate)
    startCnt <= 1'b1;
  else
    startCnt <= 1'b0;
end

//output
always @ (negedge startCnt) begin
  fxCnt    <= fxCntTemp;
  fbaseCnt <= fbaseCntTemp;
end

endmodule

网友A:
增加内插,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内插,可以提高精度!

能具体说下吧,多谢。

网友:
就是将开门和关门的那点间隙放大。精度就可以提高了。
可以用TDC那类芯片去做。

网友:
我写过类似的,感觉不适合用在宽频域

网友:
LZ可以搜搜数字双混频时差法

我们可以做到5E-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