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电机细分数怎么控制

楼主(2016-05-17):
求大神指点一下LR17压电陶瓷电机细分数怎么控制,比如我这个最小是0.1 μrad,这个是经过了8192细分后达到的,如果我要达到这个精度,那么我需要把电压细分数分成>=8192才行?但是我看了一些文献上面描述有的低于5V的时候,电机不会在运动,还有请问piezo电机的4跟腿怎么控制?

网友A:
这个电机在哪用的,看起来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在哪用的,看起来很贵

月球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在哪用的,看起来很贵

这个电机用在一些被校准的设备上,比如用于角度校准。

网友A:
真的是在卫星用的

http://www.piezomotor.com/our-markets/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种马达!!

网友:
高科技呀,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在卫星用的

http://www.piezomotor.com/our-markets/

有一些是的,算是精密仪器了

网友:
8192细分   ,  这么高科技, 1个电机 得上K吧!

网友B:
超声电机,其实没那么高大上,我们传统相机里面对焦用的马达就是超声电机。这种电机转速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电机,其实没那么高大上,我们传统相机里面对焦用的马达就是超声电机。这种电机转速都不高。 ...

恩,是的,速度真的比较慢。

网友:
只见过佳能EF镜头里面的USM,扭矩速度都没什么优势,估计就是胜在精准
AMS有相应的超声波电机驱动器,不知道能不能从中找到什么细节

网友:
这个电机会配套专门的驱动控制器,你只要按驱动控制器的使用说明发信息就行,离开驱动器你想自己搞是很困难的。驱动器更多应该是调频控制速度,需要精密定位时就按一定的间隔给出某个频率的驱动信号,运动的角度或距离和驱动信号包含的周期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网友:
不是有专用的驱动器的么

网友C:
PMD101 PMD206  文中图片提到的这两个就是驱动控制器,反正价格不菲,国内也有高校做,但主要应用是在特殊领域,像佳能那样大规模应用在相机上,而且控制在一定的成本内,估计也就日本能做到这个程度,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在精密平台、航空等等价格不太敏感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D101 PMD206  文中图片提到的这两个就是驱动控制器,反正价格不菲,国内也有高校做,但主要应用是在特殊 ...

恩恩,是的,我们这个不选用他这个驱动器,是因为驱动器体积太大了。

网友D:
细分可能是非线性的

准备16bit的DAC 加个高压放大器 和62800有效刻度的编码器,逐点校准

当然也可以写个程序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分可能是非线性的

准备16bit的DAC 加个高压放大器 和62800有效刻度的编码器,逐点校准

恩恩,您有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呢?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您有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呢?指点一下。

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根据原理瞎猜的

网友E:
再做 功耗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做 功耗太高了

你好,请问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想自己做基本不可能,里面有很多门道,有好多参数你不掌握,参数优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尤其你这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自己做基本不可能,里面有很多门道,有好多参数你不掌握,参数优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尤其你这种精 ...

是的,我也是问问,然后看看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看这个东西资料非常少,而且描述的也不是不全,想自己做难度还是非常大。

楼主:
等待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有一些问题技术资料根本没有提及,想问问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待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有一些问题技术资料根本没有提及,想问问大神。

求大神指点一下LR17压电陶瓷电机细分数怎么控制,比如我这个最小是0.1 μrad,这个是经过了8192细分后达到的,如果我要达到这个精度,那么我需要把电压细分数分成>=8192才行?

这个问题就是靠驱动器解决,驱动器的说明书会告诉你怎么操作

但是我看了一些文献上面描述有的低于5V的时候,电机不会在运动,还有请问piezo电机的4跟腿怎么控制?
压电电机端的实际峰峰电压一般会有几百V,5V只是外端电压,驱动器内部会有升压电路;;4条腿?你说说明书上的那副图吗?那是椭圆运动的示意图,不是什么腿,这个与你无关,其实是定子里面会有数十个不等的沟槽,和转子接触,这个也是很有考究的。

总之现实的做法就是买他们的控制器,其他不需你操心,正常也操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指点一下LR17压电陶瓷电机细分数怎么控制,比如我这个最小是0.1 μrad,这个是经过了8192细分后达 ...

他的驱动器体积对于我们来说大了点,所以考虑能否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驱动器体积对于我们来说大了点,所以考虑能否自己做。

如果就是一般用用,让它动起来精度要求不高还有可能,如果你真要用在这上面标称的精度,那答案是99%的不可能,或者是99.999...的不可能

网友:
这玩意儿怎么校准啊?校准费用如何?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电机。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