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能用灌电流的方式驱动LED吗?

楼主(2016-05-17):
另外还有,74HC595整块芯片最大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可以。通用的极限条件是IO口每个20mA,GND pin不超过70mA

网友B:
595有大电流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用的极限条件是IO口每个20mA,GND pin不超过70mA

也就是说输入或输出都是20mA吗?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拉电流的方式驱动LED时是不是还要加加限流电阻啊?

网友:
tpic6b595

网友A:
自己找个datasheet看下就知道了。一般都是20mA。驱动LED一般都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个datasheet看下就知道了。一般都是20mA。驱动LED一般都加限流电阻。

好的知道了,

一个输出口驱动两个LED没问题吧,只要我的总电流不超限制就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有大电流的版本

恩恩,我就驱动LED灯,电流也不是太大。

网友:
你的应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595有大电流的版本

大电流版本是什么型号?

网友:
驱动LED可以考专用IC啊,比如MBI5024,一个芯片16通道,每个通道也不需要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