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遗传和神经元网络的算法C源码,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楼主(2016-05-18):
#include<fstream.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on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t n=0;//表示输入神经元个数
int o=0;//表示输出神经元个数
int h=0;//表示隐层神经元个数
double e=0;//表示误差
double s=0;//步长
double a=0;//学习
int num=0;//训练个数
double **X;//表示输入
double *XY1;
double *XY3;
double *XY2;//存放各各神经元的输入值
double **Y;//存放最后一列的输入值
double **W1,**WChangei;//表示各层的权值
double **W2,**WChangeo;//存放最后一列的权值
double *DX2,*DX3;//存放各层误差
double *IHB,*HOB;//存入阀值
ifstream fin("output.txt");
ifstream fin2("test2.txt");
ifstream fin1("GAdata.txt");
double dblErr=0;
double **individual,**Tindividual;//初始种群T是temp
double *bestChrom;//最佳个体染色体
double *fitness;//各种群的适应度
double minFitness=100.0;
double pc;//交叉概率
double pm;//变异概率
int popsize;//种群大小
int lchrom;//染色体长度
int gen;//当前世代数
int maxgen;//最大世代数
double sumfitness;//总的适应度
double rl=0;
int *b;double *bTemp;//临时变量
static double oldrand[55];
static int jrand;
static double rndx2;
static int rndcalcflag;
void advance_random();
int flip(double);rnd(int, int);
void randomize();
double randomnormaldeviate();
double randomperc(),rndreal(double,double);
void warmup_random(double);
void forward(int);
void forward1(int);
double randab(double , double );

void advance_random()  /* 产生55个随机数 */
{
    int j1;
    double new_random;
    for(j1 = 0; j1 < 24; j1++)
    {
        new_random = oldrand[j1] - oldrand[j1+31];
        if(new_random < 0.0) new_random = new_random + 1.0;
        oldrand[j1] = new_random;
    }
    for(j1 = 24; j1 < 55; j1++)
    {
        new_random = oldrand [j1] - oldrand [j1-24];
        if(new_random < 0.0) new_random = new_random + 1.0;
        oldrand[j1] = new_random;
    }
}

int flip(double prob) /* 以一定概率产生0或1 */
{
    if(randab(-1.0,1.0) <= prob)
        return(1);
    else
        return(0);
}

void randomize()  /* 设定随机数种子并初始化随机数发生器 */
{
    float randomseed=1.0;
    int j1;
    for(j1=0; j1<=54; j1++)
      oldrand[j1] = 0.0;
    jrand=0;
      do
        {

             printf("随机数种子[0-1]:");
              scanf("%f", &randomseed);
         }
        while((randomseed < 0.0) || (randomseed > 1.0));
    warmup_random(randomseed);
}

double randomnormaldeviate() /* 产生随机标准差 */
{
    double t, rndx1;
    if(rndcalcflag)
    {   rndx1 = sqrt(- 2.0*log((double) randomperc()));
        t = 6.2831853072 * (double) randomperc();
        rndx2 = rndx1 * sin(t);
        rndcalcflag = 0;
        return(rndx1 * cos(t));
    }
    else
    {
        rndcalcflag = 1;
        return(rndx2);
    }
}

double randomperc() /*与库函数random()作用相同, 产生[0,1]之间一个随机数 */
{
    jrand++;
    if(jrand >= 55)
    {
        jrand = 1;
        advance_random();
    }
    return((double) oldrand[jrand]);
}

int rnd(int low, int high) /*在整数low和high之间产生一个随机整数*/
{
    int i;
    double randomperc();
    if(low >= high)
        i = low;
    else
    {
        i =(int)((randomperc() * (high - low + 1)) + low);
        if(i > high) i = high;
    }
    return(i);
}

void warmup_random(double random_seed)  /* 初始化随机数发生器*/
{
    int j1, ii;
    double new_random, prev_random;

    oldrand[54] = random_seed;
    new_random = 0.000000001;
    prev_random = random_seed;
    for(j1 = 1 ; j1 <= 54; j1++)
    {
        ii = (21*j1)%54;
        oldrand[ii] = new_random;
        new_random = prev_random-new_random;
        if(new_random<0.0) new_random = new_random + 1.0;
        prev_random = oldrand[ii];
    }
    advance_random();
    advance_random();
    advance_random();
    jrand = 0;
}

void initPop()
{
    fin1>>popsize>>pc>>pm>>maxgen;
    lchrom=n*h+h*o+h+o;
    fitness=new double[popsize+1];
    bestChrom=new double[lchrom+1];
    individual=new double*[popsize+1];
    Tindividual=new double*[popsize+1];
    for(int i=1;i<=popsize;i++)
    {
        Tindividual[i]=new double[lchrom+1];
        individual[i]=new double[lchrom+1];
        for(int j=1;j<=lchrom;j++)
        {
            //individual[i][j]=(double)randomperc();
            individual[i][j]=randab(-1.0,1.0);
            cout<<individual[i][j]<<endl;
        }

    }

    b=new int[popsize+1];
    bTemp=new double[lchrom+1];
}
void initPop1()
{
    lchrom=n;
    fitness=new double[popsize+1];
    bestChrom=new double[lchrom+1];
    individual=new double*[popsize+1];
    Tindividual=new double*[popsize+1];
    for(int i=1;i<=popsize;i++)
    {
        Tindividual[i]=new double[lchrom+1];
        individual[i]=new double[lchrom+1];
        for(int j=1;j<=lchrom;j++)
        {
            individual[i][j]=randab(-1.0,1.0);
        }

    }

    b=new int[popsize+1];
    bTemp=new double[lchrom+1];
}
void Swap2(int &a,int &b)
{
    int temp;
    temp=a;
    a=b;
    b=temp;
}

void Swap(double &a,double &b)
{
    double temp;
    temp=a;
    a=b;
    b=temp;
}
int Partition(double a[],int b[],int p,int r)
{
    int i=p,j=r+1;
    double x=a[p];
    while(true)
    {
        while(a[++i]>x);
        while(a[--j]<x);
        if(i>=j) break;
        Swap(a[i],a[j]);
        Swap2(b[i],b[j]);

    }
    a[p]=a[j];
    a[j]=x;
    return j;
}
void QuickSort(double a[],int b[],int p,int r)
{
    if(p<r)
    {
        int q=Partition(a,b,p,r);
        QuickSort(a,b,p,q-1);
        QuickSort(a,b,q+1,r);
    }
}

void setFitness()
{

        for(int g=1;g<=popsize;g++)
        {

            for(int i=1;i<=n;i++)
                for(int j=1;j<=h;j++)
                    W1[i][j]=individual[g][(i-1)*h+j];

            for(i=1;i<=h;i++)
                for(int j=1;j<=o;j++)
                    W2[i][j]=individual[g][n*h+(i-1)*o+j];
                for(i=1;i<=h;i++)
                    IHB[i]=individual[g][n*h+h*o+i];
                for(i=1;i<=o;i++)
                    HOB[i]=individual[g][n*h+h*o+h+i];

                double dblTotal=0.0;
                for(int iSample=1;iSample<=num;iSample++)
                {
                    forward(iSample);
                    dblErr=0.0;
                    for(i=1;i<=o;i++)
                    dblErr+=0.5*(Y[iSample][i]-XY3[i])*(Y[iSample][i]-XY3[i]);
                    dblTotal+=dblErr;//总误差
                }
                fitness[g]=dblTotal;
                if(minFitness>dblTotal)
                {cout<<"dblTotal"<<dblTotal<<endl;
                    minFitness=dblTotal;
                    for(int i=1;i<=lchrom;i++)
                        bestChrom[i]=individual[g][i];

                }
        }
        //排序

        for(g=1;g<=popsize;g++)
        b[g]=g;
        QuickSort(fitness,b,1,popsize);
        for(g=1;g<=popsize;g++)
            for(int i=1;i<=popsize;i++)
            {
                if(b[i]==g)
                {
                    for(int j=1;j<=lchrom;j++)
                    {
                        bTemp[j]=individual[g][j];
                        individual[g][j]=individual[i][j];
                        individual[i][j]=bTemp[j];
                    }
                }
            }

}
void setFitness1()
{

        for(int g=1;g<=popsize;g++)
        {

            double dblTotal=0.0;
            forward1(g);
            for(int i=1;i<=o;i++)
                dblTotal=XY3[i];
                    //总误差

            fitness[g]=dblTotal;
            if(minFitness>dblTotal)
            {cout<<"dblTotal1"<<dblTotal<<endl;
                minFitness=dblTotal;
                for(int i=1;i<=lchrom;i++)
                        bestChrom[i]=individual[g][i];

            }
        }
        //排序

        for(g=1;g<=popsize;g++)
        b[g]=g;
        QuickSort(fitness,b,1,popsize);
        for(g=1;g<=popsize;g++)
            for(int i=1;i<=popsize;i++)
            {
                if(b[i]==g)
                {
                    for(int j=1;j<=lchrom;j++)
                    {
                        bTemp[j]=individual[g][j];
                        individual[g][j]=individual[i][j];
                        individual[i][j]=bTemp[j];
                    }
                }
            }

}
void preselect()
{
    sumfitness=0;
    for(int j=1;j<=popsize;j++)
        sumfitness+=fitness[j];
}

int select()
{
    double sum, pick;
    int i;
    pick=randab(-1.0,1.0);
    sum = 0;
    if(sumfitness != 0)
    {
        for(i = 1; (sum < pick) && (i <=popsize); i++)
            sum += (double)(fitness[i]/sumfitness);
    }
    else
        i = rnd(1,popsize);
    return(i-1);
}
void crossover(int x1,int x2)//交叉运算
{
    if(flip(pc))
    {
        rl=randab(-1.0,1.0);
    for(int i=1;i<=popsize;i++)
        individual[x1][i]=individual[x1][i]*rl+individual[x2][i]*(1-rl);
    for(i=1;i<=popsize;i++)
        individual[x2][i]=individual[x2][i]*rl+individual[x1][i]*(1-rl);
    }

}

void mutation(int x)//变异
{
    for(int i=1;i<=lchrom;i++)
    {
        if(flip(pm))
            //individual[x][i]=randomperc();
            individual[x][i]=randab(-1.0,1.0);
            //esle individual[temp][i]=1+
    }
}

void generation()
{
  int mate1, mate2, j = 0;
  /*  每代运算前进行预选 */
  setFitness();
  preselect();
  /* 选择, 交叉, 变异 */
  do
    {
      /* 挑选交叉配对 */
      mate1 = select();
      mate2 = select();

      /* 交叉和变异 */
      crossover(mate1,mate2);
      for(int g=1;g<=lchrom;g++)
      {
          Tindividual[j+1][g]=individual[j+1][g];
          Tindividual[j+2][g]=individual[j+2][g];
      }
      mutation(j+1);
      mutation(j+2);
      /* 解码, 计算适应度 */
      j = j + 2;
    }
  while(j < (popsize-1));
  for(int i=1;i<=popsize;i++)
      for(int j=1;j<=lchrom;j++)
          individual[i][j]=Tindividual[i][j];

}
void generation1()
{
  int mate1, mate2, j = 0;
  /*  每代运算前进行预选 */
  setFitness1();
  preselect();
  /* 选择, 交叉, 变异 */
  do
    {
      /* 挑选交叉配对 */
      mate1 = select();
      mate2 = select();

      /* 交叉和变异 */
      crossover(mate1,mate2);
      for(int g=1;g<=lchrom;g++)
      {
          Tindividual[j+1][g]=individual[j+1][g];
          Tindividual[j+2][g]=individual[j+2][g];
      }
      mutation(j+1);
      mutation(j+2);
      /* 解码, 计算适应度 */
      j = j + 2;
    }
  while(j < (popsize-1));
  for(int i=1;i<=popsize;i++)
      for(int j=1;j<=lchrom;j++)
          individual[i][j]=Tindividual[i][j];

}

double randab(double a, double b)
{

  double temp=((float)(rand()-rand())/32767*0.1);
if(temp<0) temp=temp*-1.0;
  return temp;
}
void init()
{
    srand((unsigned int)time((time_t *)NULL));
    fin>>n;
    fin>>o;
    fin>>h;
    fin>>e;
    fin>>s;
    fin>>a;
    fin>>num;
    W1=new double *[n+1];
    for(int j=1;j<=n;j++)
    {
        W1[j]=new double[h+1];
        for(int i=1;i<=h;i++)
            W1[j][i]=randomperc();//randab(-1.0,1.0);
    }
    W2=new double *[h+1];
    for(j=1;j<=h;j++)
    {
        W2[j]=new double[o+1];
        for(int i=1;i<=o;i++)
            W2[j][i]=randomperc();//randab(-1.0,1.0);
    }
    IHB=new double[h+1];
    for(j=1;j<=h;j++)
        IHB[j]=randomperc();//randab(-1.0,1.0);
    HOB=new double[o+1];
    for(j=1;j<=o;j++)
        HOB[j]=randomperc();//randab(-1.0,1.0);

    WChangei=new double *[n+1];
    for(j=1;j<=n;j++)
    {
        WChangei[j]=new double[h+1];
        for(int i=1;i<=h;i++)
            WChangei[j][i]=0.0;
    }
    WChangeo=new double *[h+1];
    for(j=1;j<=h;j++)
    {
        WChangeo[j]=new double[o+1];
        for(int i=1;i<=o;i++)
            WChangeo[j][i]=0.0;
    }

    DX3=new double[o+1];
    for(j=1;j<=o;j++)
        DX3[j]=0.0;
    DX2=new double[h+1];
    for(j=1;j<=h;j++)
        DX2[j]=0.0;

    XY1=new double[n+2];
    XY2=new double[h+1];
    XY3=new double[o+1];
    X=new double *[num+1];
    for(j=1;j<=num;j++)
        X[j]=new double[n+2];
    Y=new double*[num+1];
    for(j=1;j<=num;j++)
        Y[j]=new double[o+1];

}
void readXY()
{
    for(int j=1;j<=num;j++)
    {
        for(int i=1;i<=n;i++)
        {
            fin>>X[j][i];
        }
        for(i=1;i<=o;i++)
        fin>>Y[j][i];
    }

}

void forward(int iSample)
{
//根据第iSample个样本,前向计算
    int i,j;
    double sum=0.0;

    //输入层数据
    for(i=1;i<=n;i++)
        XY1[i]=X[iSample][i];

    //隐层数据

    for(j=1;j<=h;j++){
        sum=0.0;
        for(i=1;i<=n;i++)
            sum+=XY1[i]*W1[i][j];;

        sum-=IHB[j];
        XY2[j]=1.0/(1.0+exp(-sum));
    }

    //输出数据
    for(j=1;j<=o;j++){
        sum=0.0;
        for(i=1;i<=h;i++)
            sum+=XY2[i]*W2[i][j];
        sum-=HOB[j];
        XY3[j]=1.0/(1.0+exp(-sum));
    }

}
void forward1(int g)
{
//根据第iSample个样本,前向计算
    int i;
    double sum=0.0;

    //输入层数据
    for(int j=1;j<=lchrom;j++)
    {

        XY1[j]=individual[g][j];

    }
    //隐层数据

    for(j=1;j<=h;j++){
        sum=0.0;
        for(i=1;i<=n;i++)
            sum+=XY1[i]*W1[i][j];;

        sum-=IHB[j];
        XY2[j]=1.0/(1.0+exp(-sum));
    }

    //输出数据
    for(j=1;j<=o;j++){
        sum=0.0;
        for(i=1;i<=h;i++)
            sum+=XY2[i]*W2[i][j];
        sum-=HOB[j];
        XY3[j]=1.0/(1.0+exp(-sum));
    }

}

void backward(int iSample)
{

    int i,j;

    //输出误差
    for(i=1;i<=o;i++)
        DX3[i]=XY3[i]*(1-XY3[i])*(Y[iSample][i]-XY3[i]);

    //隐层误差
    double sum=0.0;
    for(j=1;j<=h;j++){
        sum=0.0;
        for(i=1;i<=o;i++)
            sum+=DX3[i]*W2[j][i];
        DX2[j]=XY2[j]*(1-XY2[j])*sum;
    }
    //更新隐层-输出权重

    double dblChange;
    for(j=1;j<=h;j++)
        for(i=1;i<=o;i++){
            dblChange=DX3[i]*XY2[j];
            W2[j][i]=W2[j][i]+s*dblChange+a*WChangeo[j][i];
            WChangeo[j][i]=dblChange;
        }

    //更新输入-隐层权重
    for(i=1;i<=n;i++)
        for(j=1;j<=h;j++){
            dblChange=DX2[j]*XY1[i];
            W1[i][j]=W1[i][j]+s*dblChange+a*WChangei[i][j];
            WChangei[i][j]=dblChange;
        }
    //修改阙值
    for(j=1;j<=o;j++)
        HOB[j]-=s*DX3[j];
    for(i=1;i<=h;i++)
        IHB[i]-=s*DX2[i];
    //计算误差
    dblErr=0.0;
    for(i=1;i<=o;i++)
        dblErr+=0.5*(Y[iSample][i]-XY3[i])*(Y[iSample][i]-XY3[i]);

}

void learn()
{
    int count=0;
    double dblError=1.0;
    int iSample=1;
    double dblTotal;
    while(dblError>e)
    {
        dblTotal=0.0;
        for(iSample=1;iSample<=num;iSample++){
            forward(iSample);
            backward(iSample);
            dblTotal+=dblErr;//总误差
        }
        if(dblTotal/dblError>1.04)
        {//动态改变学习速率
           s*=0.7;

        }
        else{
           s*=1.05;
        }
        count++;
        dblError=dblTotal;
        ///////////显示训练数次和误差//////

    }
    cout<<count<<endl;
}

void getWBFormChrom()
{
    for(int i=1;i<=n;i++)
        for(int j=1;j<=h;j++)
                W1[i][j]=bestChrom[(i-1)*h+j];

    for(i=1;i<=h;i++)
        for(int j=1;j<=o;j++)
                W2[i][j]=bestChrom[n*h+(i-1)*o+j];
    for(i=1;i<=h;i++)
            IHB[i]=bestChrom[n*h+h*o+i];
    for(i=1;i<=o;i++)
            HOB[i]=bestChrom[n*h+h*o+h+i];

}

void main()
{

        //思想:先用GA来训练神经网络,再用GA来求该网络的最优解!
        randomize();
        init();
        readXY();
        initPop();
        for(int i=1;i<=maxgen;i++)
            generation();
        getWBFormChrom();
        learn();
        initPop1();
        for(i=1;i<=1;i++)
            generation1();

}

网友:
感觉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有网络图就好了

网友:
搞明白原理才有可能看懂

网友:
楼主要不顺便讲解一下代码的原理啥的

网友:
做什么用的呢,看名称就是高上大的

网友:
分享下流程图

网友:
不懂,但给我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有程序没原理讲解,没啥作用啊。

网友:
深度学习,阿法狗?

网友:
看到这个高大上的标题,进来了,也只能放点水

网友:
这个高大上,LZ可以讲干原理吗?

网友:
原理推出代码容易,由代码推出原理难

网友:
高端,楼主能不能给个使用演示的demo。

网友:
听着名字好像很高端,其实就………………………………………………………………………………………………………………………………………………我也不懂!

网友:
坐等大神来科普

网友:
跟机器人控制算法有关?

网友:
看不懂啊,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坐等科普。。。

网友:
用于信号识别或者图像识别的程序。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点效果图什么的

网友:
前几天上研究生课,老师给讲了讲遗传算法,好像又理解深了点

网友:
好复杂,不知道这个代码能实现什么具体功能呢?

网友:
讲讲应用吧,比如能否用到图像识别上?

楼主:
可以参考一些算法有关概念性的东西

网友:
强大的算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什么应用的实例么

网友:
懂原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有大神指点下不,
完全不懂

网友(2016-07-02):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一些算法有关概念性的东西

Hi LZ  请问有完整的ppt可以分享吗~

网友:
感觉挺高端的

网友:
学习,慢慢研究

网友(2016-10-04):
没看懂,需要看流程图

网友(2016-11-27):
目前正需要相关资料,项目的信号识别需要用到,不过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