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双系统?

楼主(2016-05-18):
最近突发奇想,一个双核的ARM CPU,能够同时跑两个系统吗?比如说一个核跑UCOS,另外一个跑LINUX,这样ucos负责与底层硬件交互,而跑LINUX的那个核可以添加APP,负责与用户交互。两个核之间再想办法交流,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
内核层的东西你干嘛要搞到底层去呢?

网友:
可以,看看zynq的amp例子

网友:
交互可以共享内存

网友:
最简单的如同RT Linux,直接将Linux当做ucos的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运行就好了,单核都能胜任。

网友:
有些双核是阉割的,比如LPC4357...呵呵。

网友A:
我们有 RT-Thread + Linux 的方案。

网友:
我试过4357可以,分别RTX+裸机,RTX+RTX。他们代码分别编译,内核通信都是按手册做就行了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用zybo跑的amp例子。amp相对于smp,异构处理

网友:
人脑分左右,你准备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 RT-Thread + Linux 的方案。

那个linux定制版本还是随意的。
我如果想用openwrt+rtthread可以么?

网友(2016-06-30):
虽然很麻烦,但还是可以的,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人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