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内部参考电压怎么设置?

楼主(2016-05-18):
本人想使用其内部参考电压的1.2V去进行AD采集,并且要采集其单片机的内部温度,求大神指点

楼主:
求大神告知STM怎样配置为内部参考电压进行AD采样。。。。是根本没有内部参考电压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A:
我用过STM8L151,没有内部参考电压的呀.

网友:
看例程,很简单的用法。
温度是芯片的内部温度,没有太大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STM8L151,没有内部参考电压的呀.

积分水来的吧
151有内部参考的,而且还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分水来的吧
151有内部参考的,而且还很准

只是一个1.2V的参考通道而已吧,这个不能算ADCREF吧.

网友:
可以尝试把1.2v基准输出到IO再接到VREF

网友C:
void ADC_Config(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ENABLE);

  ADC_DeInit(ADC1);

  ADC_VrefintCmd(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GPIO_Init(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In_PU_No_IT);

  /* Initialise and configure ADC1 */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2);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 Enable ADC1 Channel 18 */
//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18, ENABLE);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ENABLE);

  /* Enable End of conversion ADC1 Interrupt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 Start ADC1 Conversion using Software trigger*/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
* @brief ADC1/Comparator Interrupt routi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ERRUPT_HANDLER(ADC1_COMP_IRQHandler,1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ADCdata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楼主(2016-07-13):
英文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ADC_Config(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ENABLE);

谢谢层主,我去研究研究,英文注释看的好累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水来的吧
151有内部参考的,而且还很准

额!马马虎虎吧!好像还需要校对

网友:
所知不能输出参考电压,它是个内部电压,配合出厂校验值使用。

网友(2018-09-20):
貌似STM8L虽然有12bit的ADC,但是内部参考INTREF比较坑爹,
不是直接拿给ADC模块的REFH 和REFL端用的。
而是用ADC测INTREF得到一个结果,然后用这个结果来计算其他通道测得值对应的电压。
这样做应该会丢失一部分精度,
而且STM8少引脚的型号,ADC模块真正使用的参考电压和单片机的供电电源同引脚,这个电压通常稳定性比较差。
所以将就吧,如果要讲究点就买多引脚的,
不过48PIN的REFH独立出来了,但是REFL也是和VSSA以及VSS1共用的。
64PIN的REFL只和VSSA共用,稳定性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D:
一直用内部参考测电池供电电压,方法是先测参考的ad值,再反推出vdda,也就是电池电压,测出来还蛮准的。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内部参考测电池供电电压,方法是先测参考的ad值,再反推出vdda,也就是电池电压,测出来还蛮准的。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5335-1-1.html
能帮忙看看这个帖子吗?找不到解决方案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