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h桥,电机两端连接到单片机管脚,求教是啥作用!

楼主(2016-05-18):
看到别人设计的一个板子,

电机直接通过100k电阻连接到单片机io口上,这是检测什么的呢?mos管检测?
求教大家。。

网友A:
当MOS管全部关断时,检测电压可用于测速.
当MOS管导通时,检测电压可用于判断MOS管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MOS管全部关断时,检测电压可用于测速.
当MOS管导通时,检测电压可用于判断MOS管坏了没有. ...

谢谢回复,请教如何测速?请指点一下。
左侧的两个mos是栅极是接一起的,右侧两个mos是栅极接一起到mcu的,四个mos不会全部关断。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朋友能说说这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教如何测速?请指点一下。
左侧的两个mos是栅极是接一起的,右侧两个mos是栅极接一起到mcu的 ...

电机转动时就像发电机,转速越高,发电的电压越高.
要测量电压的具体值,需要IO具有ADC功能才行,如果电压太高,还需要对地接个分压电阻.
四个mos不会全部关断,看来是没有测速功能了.
可以通过IO输入的高低电平去判断MOS管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