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耦电路,为什么总是有问题?大侠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18):
电路中2P1_2,2P1_3接单片机,
P13元件的2脚是公共端,1脚和3脚接在两个行程开关上,
当1,2相连时,光耦导通,单片机检测到2P1_3为低,执行器件正转;
当2,3相连时,光耦导通,单片机检测到2P1_2为低,执行器件反转;
按道理来讲,元件P13的1,2,3相互独立,但是电路板一上电,1,2或者2,3总有一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短路的,为什么呢?
R84和R91换成2K,10K没有效果

网友A:
上电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测量,这样的测量结果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测量,这样的测量结果不准确。

奥,主要是我在用的时候在1,2和2,3都不接通的时候,执行元件莫名其妙的停了,再上电就运行一会再停,或者直接稍微动一下,始终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你确定万用表可以带电用二极管档是正确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完全没有滤波,如果外面是接着大功率器件,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同时还可以考虑进行软件滤波。

网友:
光耦二极管端并10K电阻。
另外单片机软件应该加入类似于按键去抖的程序。

网友:
大多是行程开关接触不良,特别是用国产的大个的行程开关,你这个电压低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24v1K电阻也太小了,换3.3k

网友:
楼主是否按照电气隔离设计的?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GND与GND_CPU是否导通。导通的话你主要看一下行程开关的供电回路有没有问题。不导通主要看一下光耦的发光侧供电回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还得单独检查一下光耦有没有损坏。

网友:
发光侧R84电阻太小,要是脉冲型信号接入没问题,直接上 到24V电,有可能上电瞬间就把光耦烧了,你怎么测都不对。
把光耦独立出来分析,发光侧24V,电阻2K2,通断测试,看看接收侧是否有电平变化。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器件引脚顺序搞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先加大R84 R91阻值到10K试试,有些劣质的行程开关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的,曾经饱受其害

网友:
最主要的是开着电用二极管档测量,不导通的也给整导通了。LZ真乃神人也。

网友B:
楼主还不会用万用表,测通不通一定要用电阻档,测量电压越低越好。 再测光耦的限流电阻虽然稍大,但问题不大,不要听楼上的瞎说。
如是在强干扰环境下可以适当减小上接电阻。还有在二极管侧并联一适当的电阻。

补充一下:如果控制的是电机之类的,电源干扰一定要处里好。

网友:
调一调光耦两端的电阻试试,是不是干扰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不会用万用表,测通不通一定要用电阻档,测量电压越低越好。 再测光耦的限流电阻虽然稍大,但问题不 ...

奇怪,我怎么就瞎说了。
难道你测通断也是开着电用二极管档测的?不怕烧万用表烧保险?
另外您的
测通不通一定要用电阻档,测量电压越低越好。
您家万用表电阻档可以测出电压还是可以调节电压?和LZ一样都是神人,在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我怎么就瞎说了。
难道你测通断也是开着电用二极管档测的?不怕烧万用表烧保险?
另外您的您家万用 ...

朋友误会了,我的楼上并不是指你,我指的是上面那些把原因归结为光耦限流电阻太小的朋友。还有相信楼主不会是通着电量电阻的应该是你们误解了。

网友:
你这光耦输入端电路也太简单了吧。  随便 整整就烧了。

网友D:
你的上电初始化没有问题吗?IO初始化状态正确吗?

网友:
个人觉得电路板出了问题,猜的。

网友:
注意一下光耦输入侧,发光二极管的电压要求。

网友:
楼主参考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上电测试通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主要是我在用的时候在1,2和2,3都不接通的时候,执行元件莫名其妙的停了,再上电就运行一会再停,或者 ...

在光耦初级并联一个电阻,比如楼上的560欧姆的,你用1K限流,可以,只是别用0805的,用1210差不多了

网友:
万用表上电测试是不行的,骚年

网友:
1和3接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2016-06-26):
光耦输入侧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检测是存在一定压降的,0.5-1V之间,我不知道楼主上电后为什么要用二极管档检测,判定是否短路可以检测电压。
另外 限流电阻可以使用3.3k的,1K的也不是不行,就是功率需要1W的,不然会发热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上电初始化没有问题吗?IO初始化状态正确吗?

IO是输入引脚

网友:
觉得可能是分压电阻过小,导致光耦损坏了,具体电阻选择多大,可以参考手册中给的流过电流大小算出。还有二极管档不能带电测量。

网友:
如果P13接入的是机械类开关,要加入软件防抖,还有可能就是问题没有出在这部分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