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版微信清除缓存文件

楼主(2016-05-18):
介于大家看了我之前的帖子反应说需要下载手机管家,非常抱歉,我使用的是苹果版的,今天回来试了下安卓版的,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方法是差不多的,大家在操作之前可以先看看微信在你手机占的空间,方便与操作完之后进行比较。
1、打开微信--右下角“我”--通用--清理微信存储空间
这步操作完之后会出现一个加载中的圆,加载完成后是一个扇形图,如下图所示,该图片是坛友hyz_avr的图片(有擦除掉部分),其实加载完之后我们想清理的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进行任何操作,切记不要再点图中的“空间清理”了,那是流氓微信诱骗你下载软件,如果想删除与好友之间的聊天文件的朋友可以点击“查看微信存储空间”进行选择与删除,与好友间有重要文件传输的朋友这一步谨慎操作。

网友:
我的已经满了,自动提示清理

网友:
这个清理是不完整的,最好是先传送到另一台手机,本级软件卸载,sdcard微信目录删除,然后重装再传回来。

网友A:
继续清理->
在此扇形图界面 点击右上角 清理旧文件。可以清除3个月前文件

网友:
诅咒国产安卓APP三大流氓BAT

网友B:
用这个方法空间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方法空间没变化

加载完之后应该有提示已清除多少空间 就是在扇形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清理->
在此扇形图界面 点击右上角 清理旧文件。可以清除3个月前文件

对 右上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方法空间没变化

而且你昨天应该有看过另一个帖子 做到要下载管家那一步吧  你昨天应该已经清理过了 你过几天再试试 切记不要被诱骗下载软件啊

网友C:
安装的是Google商店版本的微信。没有那个“空间清理”的假按键。啊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是Google商店版本的微信。没有那个“空间清理”的假按键。啊哈哈哈哈哈

你清理了有减少吗?版本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清理了有减少吗?版本的问题

要清理微信文件夹不需要通过它的应用啊,直接去文件夹删嘛
看截图里的文件夹指向,然后进入文件名最长的那个文件里,vioce、video这些文件里的东西都比较大,你可以选择复制到SD卡或者直接干掉,image好像是一些图片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清理微信文件夹不需要通过它的应用啊,直接去文件夹删嘛
看截图里的文件夹指向,然后进入文件名最长的 ...

手机不一样 有的连怎么进入文件管理器都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清理微信文件夹不需要通过它的应用啊,直接去文件夹删嘛
看截图里的文件夹指向,然后进入文件名最长的 ...

袋妹,发个谷歌商店的微信吧。国内的实在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是Google商店版本的微信。没有那个“空间清理”的假按键。啊哈哈哈哈哈

哪里能下到google商店的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