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四通道力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含原理图、PCB)

楼主(2016-05-19):
设计方案:AD620对双臂力电桥做放大,ADR435加运放输出缓冲做参考电压
             电源:输入+-15V,TPS7A470x、TPS7A3301稳压出+-12V给AD620供电,TPS7A470x稳压处10V给力传感器供电

原理图:

PCB:四层板

之前有画一个二层板的,用16位的数据采集卡实际测试,有10mv的飘动,用示波器看,主要是电源噪声。
后来就做了改进:四层板(完整的地层)、把7812、7912换成高PSRR的TPS7A系列稳压芯片、在AD620的输出端加了RC滤波
现在能做到2mv的飘动。

怎么样才能把力传感器的信号调理板子给做好,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觉得不必要的的地方,希望有经验的人给提提,给些建议。

网友A:
搞得这么复杂 还没有一个AD7799  ADS1232  CS5530 出来的效果好

网友B:
个人意见: 从PCB截图来看, RC滤波离INA有点远.

合理的布局, 地线回路, 选择合适的数字滤波算法, 可能比4层板更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这么复杂 还没有一个AD7799  ADS1232  CS5530 出来的效果好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您所提到的单芯片PGA+Σ-ΔADC的解决方案,非常好。
   我接下来就去研究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从PCB截图来看, RC滤波离INA有点远.

合理的布局, 地线回路, 选择合适的数字滤波算法, 可能比4层 ...

I您的意思是输出部分的滤波应该靠近IC引脚?
  “INA”是input amplifier的意思吗?

网友:
AD620 我们公司能买到的全是山寨的
买了不下10批了 每次的特性都不一样   值会偏差

网友:
最后没办法  程序上做了个 浮动参数可调

网友C:
AD620?都神马年代了,这教科书上的东西,真害人不浅啊,新手就是被坑的命。

网友:
称重10V激励还是很多的,估计长线传感器有优势。我原来布置过一个工业称,传感器和仪表间距离差不多有1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620?都神马年代了,这教科书上的东西,真害人不浅啊,新手就是被坑的命。 ...

性能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620?都神马年代了,这教科书上的东西,真害人不浅啊,新手就是被坑的命。 ...

您觉得AD620的哪些性能不行呢? 因为您的话语,让人觉得AD620已经是不能用的仪用IC一样

网友C:
楼上2位误会了,没有贬低AD620的意思,只是时过境迁,现在专门针对衡器市场的专用ADC,无论性能,价格,易用性,都大大优于AD620这样的方案,大家没有必要继续留恋AD620。

与时俱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误会了,没有贬低AD620的意思,只是时过境迁,现在专门针对衡器市场的专用ADC,无论性能,价格,易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误会了,没有贬低AD620的意思,只是时过境迁,现在专门针对衡器市场的专用ADC,无论性能,价格,易 ...

关注,求问能推荐几个典型的专用am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误会了,没有贬低AD620的意思,只是时过境迁,现在专门针对衡器市场的专用ADC,无论性能,价格,易 ...

是的,富晶/宏康的单片机,一个搞定!最多也就几块钱。

网友:
ilikemcu 是高称重的,对称重传感器的采集方案时非常熟悉的

网友:
关于AD620的应用,可以问问ADI的工程师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620

网友:
用这个方案,估计是没什么成本压力。

网友:
以前用过ad623,太容易被手机干扰了。不知道ad620情况怎么样

网友(2018-06-24):
四层板,  试试手机  对讲机是否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从PCB截图来看, RC滤波离INA有点远.

合理的布局, 地线回路, 选择合适的数字滤波算法, 可能比4层 ...

是的,某些信号线也很细,走线距离太长,还可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