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12位DAC板子的电源隔离方案

楼主(2016-05-19):
电源方案:用DCDC隔离一组电源给数字部分用,模拟部分用主电源;
              DAC和主控之间通过数字隔离器通过数字隔离器通信;

             实现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隔离。

目的:避免数字噪声的干扰

我用visio总结了三个电源隔离方案:

我也没有想明白,这三个方案哪个好,哪个坏。好在哪里,坏在哪里?
大家来说说这三个方案的优劣。如果有更好地方案,请不吝提出。

网友A:
为了隔离而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隔离而隔离?

为了让DAC有更好的精度,减少数字噪声的干扰

网友B:
没必要,12位的精度不算高,只要layout处理好点,电源的纹波和地平面得当,没必要为这个隔离,隔离电源的纹波和辐射更大,没处理好隔离电源反而更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12位的精度不算高,只要layout处理好点,电源的纹波和地平面得当,没必要为这个隔离,隔离电源的纹 ...

隔离出来的电源是给数字部分(单片机)用的;     隔离电源用的是金升阳的模块。
您说的”隔离电源的纹波和辐射“,原边+15V输入电源,会不会因为用了隔离电源模块,而受影响?     开关电源的 “辐射”一般通过什么方式耦合到电路上?

”只要layout处理好点,电源的纹波和地平面得当“,这句话是说,只要布局布线处理好,噪声对12位DAC的影响不大?

网友B:
是的 布局布线合理的话,对DAC的影响是不大的,我自己做14位DAC,最小分辨率最小信号都做到1mV,问题不大,当然,如果要做到跟小,uV级的 那就是另外考虑了。

网友:
12位DAC只能说比8位、10位高,很多单片机自身都带有,就跟ADC一样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能够正确使用合格的隔离电源绝对是有好处的
搞设计就好比厨师做菜,首先你要对你的原材料理解深刻,我坚信,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对元器件的理解不如一个普通厨师对食材的理解深刻.
就好比你要做烤鸭,可是手里根本就没有鸭子,只有鸡,那自然就做不出来烤鸭了.
我上次做的那个隔离电源,可以用一个非常小的变压器输出10W的功率,好多人照着做了却做不好,实际就是对元器件理解的不深刻
首先说那些买来的破垃圾电感,看着还可以,但是你加上1A的电流后压降就有1V了,这怎么能有效率呢,而好用体积小的电感只好自己绕了
这就像是做菜,如果那些肉切好了不加以预处理就开始炒菜,绝对不好吃,那些肉需要娴熟的刀工改刀,需要加入调味料,需要上浆,需要腌制的过程才能去炒,少了那个环节就做不好了.而搞电子的工程师由于外人看起来像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就什么都不想学,什么费劲的事情都不想干,就好像粗活,麻烦的活都不是他们要干的一样.
就算是做12位的dac也确实是有精度区别的,什么叫高精度,什么叫对付用有着天壤之别的.不然,都是12位的dac为什么价格差距那么大.
严格来说,adc和dac要想好用其接口都要隔离的,不然隔离电源卖给谁用啊.

网友:
LED+太阳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布局布线合理的话,对DAC的影响是不大的,我自己做14位DAC,最小分辨率最小信号都做到1mV,问题不大, ...

我现在做的是个24通道的DAC板子,用于机器人控制上的。
现在选的这个系列的DAC芯片,也是12、14、16位引脚兼容的。所以我想尽量把电路方案做好,做到12位、14位、16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能够正确使用合格的隔离电源绝对是有好处的
搞设计就好比厨师做菜,首先你要对你的原材料 ...

我觉得您说得很好。
针对 dac板子,我有三个隔离方案,已经更新到帖子上。您看看,觉得三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
感觉第三个方案不错

网友D:
目的:避免数字噪声的干扰?
DCDC隔离可以隔离噪声吗?

网友:
12位不算高精度,而且隔离DCDC大多数噪声也不小,如果不是真的需是电气隔离,没必要用什么隔离电源。

网友:
选宽电压输入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的:避免数字噪声的干扰?
DCDC隔离可以隔离噪声吗?

由数字器件的运作会产生的高频的数字电流。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电源隔离开来后,数字电流就不会流入模拟部分。 合理地布局布线当然,也很重要。

这文章也给了我些启发。
里面有一小节“小心处理ADC数字输出”,说到ADC的数字引脚,如果直接和MCU相连,容易受到MCU的噪声干扰。

网友(2019-04-07):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帖子,看了上面很多回复,挺意外的。
大家都不用隔离?没被电机启动的强脉冲搞死过?没被外部接错线,MCU整体烧坏过?

网友:
第2、3种,由于DC隔离电源还要对外供电,不好做到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个24通道的DAC板子,用于机器人控制上的。
现在选的这个系列的DAC芯片,也是12、14、16位引 ...

听着像AD5724R系列。。。最近这货缺货啊,奇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