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492三轴电机控制器输出脉冲信号占空比不固定

楼主(2016-05-19):
各位大侠,最近在调试TMC429,使用的是方向/脉冲模式,发现在不同速度下输出
脉冲的占空比不同,速度越慢占空比越小,占空比太低会导致电机驱动器容易无法识别,造成丢步。
是不是TMC429的配置有问题,还是芯片的设计就是这种处理机制?

网友A:
我们有国产运动控制芯片。可以发资料给您,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国产运动控制芯片。可以发资料给您,加995971182

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我在用这家的另一款单轴的控制芯片,只有速度设置为最高速的时候,才是50%的占空比,低速的时候连1%的占空比都不到。
加速步进电机,连600rpm都到不了,不确定跟占空比有没有关系。还在找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家的另一款单轴的控制芯片,只有速度设置为最高速的时候,才是50%的占空比,低速的时候连1%的占空 ...

和速度的设置有正相关的关系  速度越大 占空比越高 ,速度很低时占空比不足10%  速度很高时占空比能达到90%以上
很纠结,希望得到永远都是50%的信号! TMC429的设计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datasheet都看了好多遍了也没有找到
可以配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速度的设置有正相关的关系  速度越大 占空比越高 ,速度很低时占空比不足10%  速度很高时占空比能达到9 ...

占空比不重要吧。
市面上一般驱动器都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的,只要脉冲宽度不太窄(我想最好有几us吧,理想的1us)就行了。
如果你的驱动器连1us的脉冲都响应不了,那赶紧换一个好一点的驱动器。

网友:
TC6014,加QQ发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