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坑贴,填坑经验之谈(持续更新)!

楼主(2016-05-19):
b]本贴不是在说纠纷及责任,我们会贴出客户设计中,特别比较引导电路厂出问题的一些案例,大家也可以在此跟贴,也可以对于嘉立创在erp设计中或是工作中的一些挖坑行为,相互促进!

1:挖坑一:
大家看图片,有什么不同的么? 这个坑连闯两关
一:市场部审核为一款板
二:工程师下意识及审单结果很自然的认为一款板的拼版给做了,结果就做了一个单支资料,然后进行拼版的
结果:事实是有两款板,a,b板做也了一款板,导致全部出错

填坑方式一: 不同的板尽可能放开拼版下
填坑方式二:像这种长得这么相似的板,一定要查审核结果,如果审核结果是一款板,则一定要找我们,说是两款板,拼版虽然要加钱,如果不加钱则最终是坑自个及板厂

2:挖坑二:

什么叫v割线:  在工程资料的处理中,要告诉生产工序路的员工,那处要v割,工程资料处理的方法是在助焊层画一条线,没有绿测,则v割部用这条线来量进行v割  而客户要v割是用外形线表示
此客户直接在助焊层画了一根助焊层(客户绝对不知道这叫v割线)结果是悲剧了

填坑:  如果你用助焊层画线,从这头画到那头,千万要备注,哈,说这不是要v割的,尽可能不要这样设计吧

网友A:
一眼就看出AB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眼就看出AB不同

单个贴出来了就很明显,但是在边续审单,连续做资料的工程师的情况下,这种问题就有可能失眠,在这不认责任,只谈要规避,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网友:
这个画图的苦逼一定也是自己搞不清楚了,所以赶紧加上了字符,A,B,哈哈哈.然后家里传的苦逼也被忽悠了............

网友:
最好客户提示一下,但是关键是jlc自己审核!

网友:
乍一看确实很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先不说是A B 1款还是2款,这个可以后续追要50元费用,  但是有一点,客户已经拼好的板,并且看了下 ...

同意,拼好的板不应该修改,如果按拼好的做出来就会是两款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先不说是A B 1款还是2款,这个可以后续追要50元费用,  但是有一点,客户已经拼好的板,并且看了下 ...

如果是拼版,常规处理是,做好其路的一个单支资料,然后用这个单支替换所有的资料,这也是会跳坑的原因

楼主:
本贴的目的,后续会公布一些坑,大家也可以跟替嘉立创在erp设计上的一些坑,容易导致客出问题的

网友:
互相交流一下尽量少跳坑

网友:
拼好的板确实不应该改,有些是AB板实际是同一板,做的阴阳拼板,目的是贴片的时候只用一个程序贴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可能还会有另个坑:拼板距离
记得坛子里有坛友说过,小板拼板,结果是:一直没问题,有一次,大 ...

这是常规,也是必须是这样做的,否则单一款拼版拼了10个,你做10次,工作量多了不说,可能资料处理就不一致了 ,所以说尽量返单,不返单的话,钢网基本上最好重出

网友:
还有一点,拼板成大板的马克点,修改后乱了

网友C:
那PADS上要v割应该放哪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处理是常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说做一次,最好做一次钢网,否则返单。我觉得这点难以接 ...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D:
坑2 ,如果在keepout层划线,v割很正常,在助焊层划线,明显是防止绿油覆盖,起到隔离作用。
jlc默认助焊层划线也是v割,有点不可思议,

至少在我看来,助焊层的任何图画,都不应该做机械加工处理

网友:
坑2
这不叫坑,这叫嘉立创瞎搞
要标注也是你们工程资料处理的人标注这线要v割
而不是客户给你说这线不v割

网友:
嘉立创的禁止布线,都按机械层切了。
我现在边框都是画禁止布线,不画机械层了。

网友:
助焊层是指什么?
只知道阻焊层(Solder Mask)和锡膏层(Solder Paste),读音上感觉是阻焊层,意思上感觉是锡膏层。
如果说阻焊层不能画线就有点坑了,因为很多时候做绝缘隔离都会开绿油窗,如果是锡膏层倒问题不大。

网友:
同样坑2,不认为是用户问题,JLC这种级别的公司不应该用“助焊层”这种不专业的词汇。

网友:
第二种情况是所有的板厂都这样样还是JLC这样,我觉得进行机械加工的线条要在机械层标注,另外,V割只能拼板加工的时候才有,应该是在板子边框进行的,要以板子边框为准,一般机械层1或者禁止布线层,或者用户指定的用来定义边框的层。像这种电气层,不应该用做其他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处理是常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说做一次,最好做一次钢网,否则返单。我觉得这点难以接 ...

支持你最后一句,PCB和钢网文件分离

网友:
JLC在助焊层画V割线,可能是V割工序不走文件的,直接看PCB上的标记来割,JLC可不可以把这条线标成虚线,以示区别

网友E:
不太懂啊,我自己在想像第一种情况,就把整个板按一块板,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第一种情况 客户为规避拼板费是不好,但是JLC不是不替客户处理资料 需要处理哦另说?这样可以培养客户自己的好习惯。第二种问题看起来可能是pcb行业的潜在规则,不过不说真有可能跳里面 否则阻焊 顾名思义:就是跟绿油有关,跟V割有哪门子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PADS上要v割应该放哪层?

与外形框在同一层,共边的地方,就是要V的地方。

网友:
所有问题都出在:人工处理文件的时候具有随机性,不同的工程师,或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更改的会不同,解决这个是关键,要么自动(可能非常难),要么规划统一章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懂啊,我自己在想像第一种情况,就把整个板按一块板,会有什么问题吗? ...

有时效性的问题;做CAM资料,是做的单只资料,系统里的拼板款数写了1,就只会去找一款板来做生产资料;若拼板款数写了2,才会去系统里找两个不同的单只文件;当做好一个或2款板的单只文件后,再复制帮按客供的拼板方式帮拼好文件的;之所以不按整板做文件,因有些小板一大片里拼了几十个小片,每个小片都需要做一次资料的话,工作量巨大(密密麻麻的,万一少量单只漏处理,就有可能同一批量的板,出来的实物却不同的风险),优化的地方多,可能出现做出来的资料有些许差异,不一致的情况,确保不了文件的唯一性;拼的CAM工程做好单只资料后,就能很迅速的拼好客拼板示意图样子的文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坑2 ,如果在keepout层划线,v割很正常,在助焊层划线,明显是防止绿油覆盖,起到隔离作用。
jlc默认助焊层 ...

之所以做工程资料时,要把客文件里的V割线在阻焊层也帮开窗,大约是因为板子做到后工序铣开后,为了能快速的分出(因阻焊层开窗了在外观上能很好的分辨出来,不用对线路一款款来核对找板了;用核对文件线路来确认是否V割工作量太大,每天几千款线路需要核查一遍又一遍,是没法进行的):哪些板能直接拿去测试或QC,哪些板还需要送去V割(用事先做好的V割资料对应着的去一款款的进行V割)。

网友:
基本认真看完了。。。
看完才知道为什么有客户说用同一个拼版文件,找某厂做PCB,然后自己找的其地方做钢网。回来准备焊接的时候才发现PCB和钢网拼版距离不一样。。。坑爹了,呵呵。
阻焊画线默认做V割也是从业十几年头一回听说啊,涨姿势了。

网友:
感觉这两个问题都不是客户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的坑2,有些地方不需要盖绿油自然就会用到助焊层;坑1的话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虽然去参观过一次生产流程但是不清楚说的那些复杂性,或者说做板行业的规则,但是客观的说既然自己拼好的板,板厂就不能去改文件,如果要改文件至少要通知客户。

网友G:
看了以上全部,连咕大师都不确定 "助焊层" 指的是哪一层,能不能用原文在旁边注释,我知道的少,只会分辨,上,下层,丝印层,阻焊层,锡膏层,机械层,V-CUT跟V割机相关,不就应该标示在机械层吗,这样很好联想啊.禁置层应该是跟画图的人有关系,让自动布线时会自动避开的区块,JLC不用浪费宝贵的时间替客户看禁置层才对啊,现在就是在磨合过程,最后终会理出一个标准,可是这标准是会走近画图软件的出图标准,或是打算走出自己的一套标准 ?

说到头,JLC如果只收GERBER档,我想JLC会省下更多的时间,JLC好意替客户转GERBER,不就是放任作板者懒惰学习转GERBER吗?同时也增加了代转而产生错误的纠纷,30年前,自己学习转也没教程可看,靠一个DOS GERBER VIEWER,就可以摸出自己是否转好,现在所有教程都有,软件也有,先用简单的GERBER VIEWER看,不要先装高大上的专业CAM350,否则光是学用CAM350就放弃学习了,里面一堆也不是出GERBER的人需要懂的,很多功能都是板厂的人要用的,只要定下心来,一天就会啊,也还有地方发问,以前没网络的年代,我都不知要上哪问呢.

那到底 V-CUT 是要画在哪一层 ???  我还是没搞懂, solder mask ?  top overlay ? solder paste mask ? mech1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了以上全部,连咕大师都不确定 "助焊层" 指的是哪一层,能不能用原文在旁边注释,我知道的少,只会分辨,上,下 ...

其实大多数PCB软件都不止一个机械层,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外框用Mech1,V割用Mech2,只不过恐怕很多人又说不会或者习惯了不想改,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之所以做工程资料时,要把客文件里的V割线在阻焊层也帮开窗,大约是因为板子做到后工序铣开后,为了能快 ...

如果我需要有些地方不覆盖绿油,该怎样设计?
正常的设计是在solder层画线,但是JLC把solder认为V割,那把什么认为是不覆盖绿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大多数PCB软件都不止一个机械层,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外框用Mech1,V割用Mech2,只不过恐怕很多人又说不 ...

是的啊,不知JLC願不願意統一規定,mech1作外框,mech2作V割,是JLC怕大家學不會,或者JLC太溺愛客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实大多数PCB软件都不止一个机械层,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外框用Mech1,V割用Mech2,只不过恐怕很多人又说不 ...

我自己是所有层都不画框线,只画在mech1,然后选 mech1 "加到每一层" , 这样只要过了NC DRILL后,任何一道工序就都可以看到框线,看到框线就割吧,我不会没事乱画框线来被割错,一些自己尺寸注记的资讯就放在mech2,3,4很多层可以放,出GERBER时,注记层就不勾选,不过我这样做,JLC会不会说我这样不规范,锣孔會出問題,唉..反正只要是收PCB档的,总是会有一堆问号,作板的怎会知道画板的大爷是如何看待各层的用意.

网友I:
坑二:工程处理资料在助焊层加线。。。。这种做法能保证可靠?这应该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呀,为啥不把vcut做到独立的一层,把不同功能的数据放在一起就是找死!!!另外jlc现在来了两个人,老板说助焊层,小弟说阻焊层,这是搞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坑二:工程处理资料在助焊层加线。。。。这种做法能保证可靠?这应该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呀,为啥不把vcut做到 ...

很抱歉,没机会见到:工程人员做好的大张的菲林文件;前面的回复是据前面的图片的样子(solder层,阻焊层开了窗),以及前面楼主的描述,推测出来的,误导了您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是所有层都不画框线,只画在mech1,然后选 mech1 "加到每一层" , 这样只要过了NC DRILL后,任何一道工 ...

帮参考这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需要有些地方不覆盖绿油,该怎样设计?
正常的设计是在solder层画线,但是JLC把solder认为V割,那 ...

您的设计是正确的。之所以出现了图二的情况,那是一种巧合,刚好宽度形状等很近似,其他不规则或大块的阻焊层开窗,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放心使用,谢谢!

网友:
拼版方式,是客户的设计内容之一,JLC不应自作聪明帮客户修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