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GPMC挂载NAND Flash和NOR Flash后无法从NAND Flash启动

楼主(2016-05-19):
我把AM3359做成了一个核心板,核心板上有NAND Flash,从NAND Flash启动,配套做了一个测试用的底板启动没问题,
现在我做了另一个底板,在GPMC上挂载了一个类似于NOR Flash的设备,GPMC总线和类似NOR Flash设备之间通过逻辑芯片做时序转换以及电平转换。

现在的问题是核心板接到这个底板上后上电启动不了,打C......,显然没有识别出NAND Flash,底板上的电路影响到GPMC总线,去掉U14这个电平转换芯片就能正常启动,我的电路哪里有问题?难道用的这个电平转换芯片有问题?
SN74LVCC3245A 这个芯片就是电平转换 和三态输出,用在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你有发帖子的功夫 ,还不如回去查查 启动的时候 U14的 22脚 和2脚是什么电平。
你这明显是没有注意这2个脚的初始状态

网友:
打c是说明是uart启动方式,应该是启动配置引脚上电时候电平不对,识别成其他启动方式。

网友B:
这个接nor应该有现成的电路的,官方已经提供资料了.

网友B:
感觉有些电平不匹配,怎么会有5v电源?

am335x专业工控模块
artcor.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发帖子的功夫 ,还不如回去查查 启动的时候 U14的 22脚 和2脚是什么电平。
你这明显是没有注意这2个脚 ...

今天板子给软件调试用了,等他们不用了好好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些电平不匹配,怎么会有5v电源?

am335x专业工控模块

是电平不匹配,那个类似NOR Flash设备是5V电平,所以加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nor应该有现成的电路的,官方已经提供资料了.

你说的是EVM(TMDXEVM3358)那个板子吗?那个板子上确实是NAND Flash和NOR Flash同时接了,
但是那个的连接方式是AM335x的GPMC连接到CPLD,CPLD再连接到NAND Flash和NOR Flash,我不懂CPLD,不知道它在中间做了什么。
还是有其他的NAND Flash和NOR Flash同时接的参考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EVM(TMDXEVM3358)那个板子吗?那个板子上确实是NAND Flash和NOR Flash同时接了,
但是那个的连 ...

CPU启动时候会根据BOOT[0:31]来决定晶振,启动方式等,这几个引脚和GPMC有复用,上电时候要用10K电阻确定好电平。CPLD是用来做数字逻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启动时候会根据BOOT[0:31]来决定晶振,启动方式等,这几个引脚和GPMC有复用,上电时候要用10K电阻确定 ...

boot引脚应该是16个吧?而且是LCD_DATA[15:0]吧?应该没有个GPMC复用的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那个电平转换芯片之前有引脚焊连了,今天我焊上去试了试没问题了,
哎!最近换了个焊板子的小伙,干活不太细心,这都能焊连,当时软件着急调试别的功能我也没细看直接焊下来正常了就给软件调试了,
白白让我担心两天啊,万一是我的核心板设计的问题就麻烦了,已经做了一百多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ot引脚应该是16个吧?而且是LCD_DATA[15:0]吧?应该没有个GPMC复用的吧

lcd_data可以复用gpmc,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_data可以复用gpmc,没记错的话

刚才看一下还是真是LCD_DATA可以服用为GPMC,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不过我的GPMC引脚都是用默认引脚

网友D:
有GPMC的驱动吗,最近刚学linux,用的beagleboneblack,不会写驱动和应用。能否给个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GPMC的驱动吗,最近刚学linux,用的beagleboneblack,不会写驱动和应用。能否给个范例 ...

我是搞硬件的,不太懂驱动,我也一直想学驱动那

网友:
多看看书动动手, 谁也不可能几句话教会你写linux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