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查询发送和串口中断发生的区别那么大啊?

楼主(2016-05-19):
中颖的芯片,串口一帧协议接受完毕后,在主函数里面用查询方式吧数据发出去,只要将定时器1的10ms中断开启,上位机就会出现接受超时!只要吧定时器1关掉,马上就好了; 于是想到用串口发送中断,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我也试过将UART中断优先级提高,但是也没效果!

网友A:
Timer1的时间太长导致Uart的发送间隔超过10个bits。

你们这个上位机的超时时间是不是太短了?一个bytes就超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r1的时间太长导致Uart的发送间隔超过10个bits。

你们这个上位机的超时时间是不是太短了?一个bytes就 ...

  我2s接受不到数据就超时,但是中断发送就没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2s接受不到数据就超时,但是中断发送就没事呢?

你不是说上位机报超时么?

你发送的数据间隔超了上位机端的校验时间。

楼主:
   不是,下位机根本就没返回数据,不是效验的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没返回数据说明是程序的问题,跟轮询和中断没关系

网友:
1、发错版块了,2、定时器既然是中断,肯定打断你一般的程序运行啊,所以数据出错是正常的。内部资源各司其职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没返回数据说明是程序的问题,跟轮询和中断没关系

  如果上位机发送命令太快,通讯速率又不高【1200波特率】的情况下,下位机处理不能过来导致 不能返回数据给上位机的话, 但是将上位机发送命令变慢又不能重新恢复通讯! 这种情况是数组溢出了吗?

网友:
能用中断,就不用查询。

看楼主描述,其实不是轮询的问题。
其他方面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上位机发送命令太快,通讯速率又不高【1200波特率】的情况下,下位机处理不能过来导致 不能返回数 ...

这种情况好像跟数据溢出没有必然的关系,单片机既然没回应,想必是协议解析错了,或者解析对了,回应的路上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