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电调开发问题。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6-05-19):
飞控主板是STM32的MCU,电调部分是AVR(atmeaga系列),原理图上STM32和AVR的连接是两个IO和AVR上的TX,RX。
请问STM32是通过什么将PWM输出给电调的呢?是串口吗?

网友A:
我觉得用串口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串口可以

就是不明白两块新芯片之间用串口怎么通信,以前编写的串口都是一块板子通过串口线和PC机交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明白两块新芯片之间用串口怎么通信,以前编写的串口都是一块板子通过串口线和PC机交互的  ...

不都一样么?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405/46921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一样么?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405/469218.htm

嗯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