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2540阻抗匹配的问题?(巴伦电路到天线之间的走线)

楼主(2016-05-19):
CC2540 用巴伦电路,选陶瓷天线(50欧), 巴伦电路输出 到 陶瓷天线的 走线还需要 特殊处理吗?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直接连接天线,记得做隔离和屏蔽。
如果要求高,线路要做50欧姆阻抗匹配。
另外最好加上一个带通滤波电路,用于后期用网分调试实际的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直接连接天线,记得做隔离和屏蔽。
如果要求高,线路要做50欧姆阻抗匹配。
另外最好加上 ...

多谢解答!

网友:
一般短的射频走线可以不考虑阻抗,例如两个器件挨着,焊盘之间的走线,但是长的走线最好走50欧姆,不然损耗会很大的,直角走线也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