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6怎么设置熔丝位 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6-05-20):
(图片)

网友:
在你的ATMEGA16上面的闪电图标里,一个芯片外是闪电的图标里,点进去要有编程器的,点下APPLY按件才会出现,如果没有编程器什么的选项,无解

网友:
要先apply.此时编程器读出芯片序号和目标板电压.侧边栏就有fuse 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