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及相位补偿

楼主(2016-05-20):
今天看文献《无刷直流电机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及相位补偿》中关于90°-α的移相补偿不理解,
关键不理解的点:
              文献中说,过零点移相α>30°以后,通过90°-α移相补偿来计算换向时间,我认为本次的60°时间都过去了,怎么还能检测到悬空相的过零跳变
              希望有知道的给指点下,谢谢!!!!

下面附上文献:

楼主(2016-07-25):
已经理解了,

网友A:
请问下,怎么理解呢?确实是已经过去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怎么理解呢?确实是已经过去啦

呵呵,已经理解了。之前30°-a 是V6-V2处的换相点,那么下个换相点的位置就是30°+60°-a = 90°-a。

网友B(2018-04-21):
引用 网友A:
呵呵,已经理解了。之前30°-a 是V6-V2处的换相点,那么下个换相点的位置就是30°+60°-a = 90°-a。
{:s ...

怎么理解啊?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理解啊?还是不懂!

过去的就过去了,给下一次用。

网友:
应该是推后一个60°的扇区,然后再延迟30°,最后再补一个α,因为α是要提前的角度,所以要用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