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现这么厉害的工具,逻辑分析仪可以退休了

楼主(2016-05-20):
针对ARM Cortex等系列的芯片,直接通过J-Link即可进行逻辑分析。强大

楼主:
二楼招租
通过MDK-ARM+J-Link在STM32F103上实验成功,速度还可以,Systick 1ms的中断捕获正常。

网友:
有空试试

楼主:
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位更新了硬件框图

网友:
近期感觉jlink的高科技不断呐

网友:
收藏了,有空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招租
通过MDK-ARM+J-Link在STM32F103上实验成功,速度还可以,Systick 1ms的中断捕获正常。 ...

是JLINK-OB吗?

网友:
赶紧前排留名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相当于对接口通信数据进行分析吧

网友:
看着不错,回去试试!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耳闻过它,它需要额外开支吗?
而且,逻辑分析仪面向信号,显然不是一路。

编辑说明:补充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试试!

网友:
有点像高级仿真器的trace

网友:
软件是收费的还是开源的呢?

网友:
收藏了,有空试试

网友:
有空试试一下吧

网友A:
STLINK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LINK可以用吗?

STLINK可以用STMStudio
也有类似的功能,可以观察变量

网友:
收藏,等待大神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功能出来好久了,

网友:
经常用飞思卡尔的那个软件,刷新率不高,如果这样的软件支持脚本二次开发就爽歪歪了

网友:
下周马上试试看效果

网友B:
哗众取宠 你用jlink在fpga上给我实现一个逻辑分析仪功能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一下。标记一下。

网友:
等测试后结果

网友:
确实很实用,一般应用是够了

网友:
这样可以真的好牛逼,可以不用接那么多线了。

网友:
可以虚拟串口服务吗?比如我在STM32程序里面printf,这个软件能否显示出来?

网友:
出来好久了,之前我已经发过一贴。 这个跟逻辑仪不是一码事,这个等同于点LED灯+示波器高级版吧,要是这个能支持二次开发就强大了。 这个是软接线测量,灵活但是速度不够。逻辑义速度快多了,但是只能硬接线测量。          测通信和控制时序还是得逻辑仪或者示波器来,这个是测软件逻辑。

网友:
没有带高深度逻辑的示波器,我就不干活

网友:
ULink可以用不?

网友:
不错,不过提示有病毒啊

网友:
挺好的  提供一个测试软件逻辑性的多样选择  大家就不要纠结是不是能替代逻辑分析仪了,该用逻辑分析仪还是得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协议才行,楼主提供的资料不错,一般应用觉得够用了   刚刚就测试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哗众取宠 你用jlink在fpga上给我实现一个逻辑分析仪功能试试看

fpga有通过jtag口虚拟一个逻辑分析仪的,Altera对应的工具叫signaltap,Xilinx对应的工具叫chipscope.

网友:
功能还算强大,但如果配置步骤太过麻烦还是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pga有通过jtag口虚拟一个逻辑分析仪的,Altera对应的工具叫signaltap,Xilinx对应的工具叫chipscope. ...

你用chipscope给我抓个500MHz的信号 看看

中国人除了投机取巧 看不到其他优点了

网友:
对j-link硬件有要求吗?我是v8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chipscope给我抓个500MHz的信号 看看

中国人除了投机取巧 看不到其他优点了 ...

擦,fpga最快也就跑个100来m,直接实现肯定是不行的。而且除了速度上,深度也不够,只能抓个几十k的信号。不过可以用面积换速度的概念,先通过软件把需要保存的信号dump到memory或者cache里,再下载到上位机通过脚本工具整理成波形文件。这样能解决速度及深度的问题,但是不能即时,只能做离线分析了。其实好多硬件逻辑分析仪也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网友:
这个跟逻辑分析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标题

逻辑分析仪是采集分析外部数据,不管被分析设备是啥

这个只能分析ARM芯片自己运行情况

用jlink 可以随便分析 ASK接收IC输出的信号么?能分析78P153的遥控编码输出?

网友:
这货得用embOS才行吧?

网友:
兩種不同的工具,多謝介紹

网友:
下次有空试试玩玩

网友:
J-LINK所有的版本都支持吗?我的是J-LINK V8不知能否用?

网友:
飞思卡尔有个工具叫free master。

网友:
先留个记号,有空试试。

网友:
学习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方便调试!

网友D:
真的能比逻辑分析仪好用吗? 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能比逻辑分析仪好用吗? 有空试试

上面大家都分析了,如果你要分析外部的逻辑信号还是用逻辑分析仪。
但是,如果要分析软件的运行逻辑,以前我是用芯片空余的管教+硬件逻辑分析仪来分析,有了这个之后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况且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空余的管教可以用。STM32的几个项目我都集成进去了。就是为了分析我的软件逻辑。

统一回复:J-Link V8可以使用,但是速度只有6MHz,对于我分析我的软件时序绰绰有余。

对于我来我,调试硬件外部信号逻辑的时间确实比较少,驱动写好一次调试通过就好了。

但是,很多时候你要分析的软件逻辑,这个确实比硬件逻辑分析仪好用多了(我都没有空余的管教来连接硬件逻辑分析仪)。

这个支持你一边用MDK或者IAR调试,一遍还可以把软件逻辑图抓出来。会占用一定的芯片资源,DEBUG的时候用,Release的时候关掉。

上面有提到Printf的问题,它提供了一组Print函数,你要用它的这组函数,就可以看到Print数据。

还有只要两根线即可,哪两个?大家都知道:SWCLK+SWDIO

有其他问题,尽管在这里提出来,我测试以后可以告知。

另外还有更加高级友好的工具吗?赶紧提啊

网友:
至少多了个选择

网友E:
软件是免费的?没限制?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是免费的?没限制?
谢谢楼主。

当然免费了,目前看没有什么限制,我也没有遇到什么限制。
就是这个软件功能还没有那么强大,没有硬件逻辑分析仪配套的那个老外的软件好用。

网友:
盗版jlink可以么

楼主:
欢迎测试作为学习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哗众取宠 你用jlink在fpga上给我实现一个逻辑分析仪功能试试看

你是刘志平吗?

楼主:
刘志平是谁?很牛逼吗?

网友:
学习了 有空来弄一下

网友:
楼主 ,手动loading  bin 文件时 提示 got  invalid packet   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楼招租
通过MDK-ARM+J-Link在STM32F103上实验成功,速度还可以,Systick 1ms的中断捕获正常。 ...

请问Jlink驱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呢,我得以启动弹出一个对话框,Target DLL JLink_V496 ,是要V496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Jlink驱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呢,我得以启动弹出一个对话框,Target DLL JLink_V496 ,是要V496的版本吗 ...

低版本的没有试过,我是去下载最新的驱动版本(J-Link V5.12f)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软件。

网友:
下载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版本的没有试过,我是去下载最新的驱动版本(J-Link V5.12f)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软件。 ...

楼主用的是正版Jlink?我的驱动一直是4.12版本的不敢升级,一升级就被识别为盗版。。

网友:
有空试试看

网友G:
楼主别折腾了,这个针对的是初学者,速度很低,学习用,但外总线时序无法看到,此外需要RTOS支持
如果一个初学者连基本的万用表,示波器都不会玩就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别折腾了,这个针对的是初学者,速度很低,学习用,但外总线时序无法看到,此外需要RTOS支持
如果一个 ...

第一,速度确实很低但是有6Mhz,6MHz是怎么来的,J-Link V8的限制就是6MHz。
第二,外总线时序确实不行,硬件的时序都不行,比如你要看SPI的时序。
第三,不需要RTOS的支持,但是有RTOS效果比较好。我自己实验的时候就没有用到RTOS

网友:
好东西!关注一下!有空看看!多谢!

网友:
刘志平是谁

网友H:
芯片上得运行支撑的代码吧,会不会消耗cpu资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上得运行支撑的代码吧,会不会消耗cpu资源呢

肯定会的,具体手册上面有说的

网友I:
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嗯,推荐几个大家没玩过的,一起玩玩

网友:
收藏,有空试试

网友:
是JLINK-O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速度确实很低但是有6Mhz,6MHz是怎么来的,J-Link V8的限制就是6MHz。
第二,外总线时序确实不行, ...

楼主能否上个DEMO工程

网友:
好东西,感谢分享,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是软件性质的 , 跟实际中的电路信号还是有差别的,替代不了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
这个工具调试时能支持不打断cpu使用吗?RTT打印很无奈,每次使用都要重新复位一次cpu,如果有些BUG是随机隐蔽出现的,这种测试方式就很不适合。

网友:
逻辑分析仪是查硬件问题的,你这是查软件问题的,两回事。你这能查出MCU的IO故障?外部有接口芯片的怎么办?

网友:
这个怎么使用???

网友:
收藏起来,用到再来研究

网友(2016-09-10):
功能貌似挺强大,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不过无法取代逻辑分析仪。

网友:
Jlink V8可以使用的吗?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我也收藏一下啊

网友:
居然叫嚣逻辑分析仪可以退休,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额,逻辑分析仪是分析硬件协议的,这个是软件逻辑,替代关系不大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JLINK真是大神作品。又一特技

网友:
貌似和逻辑分析仪是两码事,只能调试软件问题吧,有空试试

网友(2016-10-14):
我这里用JlinkV8,配合STM32F103VCT6,老是显示Target DLL not found ????何解???这个jlink在Keil上是好用的

网友(2018-09-02):
具体怎么使用,有教程吗?

网友:
感觉没啥用

网友:
Mark一下:针对ARM Cortex等系列的芯片,直接通过J-Link即可进行逻辑分析

网友:
够用就好,图个方便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就想知道,其内部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