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bar2000 绕过SRC选择WASAPI输出方式,音质质的飞越!

楼主(2016-05-21):
如题,WASAPI输出是独占声卡通道,直接不经SRC直连输出,并且屏蔽windows系统其他声音资源,
--
WASAPI是Vista新的UAA(Universal Audio Architecture)音效架构的API之一,这个新的API是以Session为概念,当不同的应用程序调用WASAPI,它们的需求会被各自独立成不同的Session进行音讯处理,处理过程会经过多个不同功能的APO(Audio Processing Objects),这些APO主要用来处理音量增益、格式转换及混音等功能,但并不包括SRC的动作。而且各个APO的功能各自独立不会混杂在一起,如此一来也能确保音讯处理时的质量,好过什么功能全包在一起的KMixer大杂烩,所以微软在APO的加入后,便拿掉了KMixer的功能,并将以上这些层级划分到使用者模式上,当这些流程处理完毕,才会将音讯送到驱动程序进行底层的运算处理。

foobar2000输出无损压缩的APE,FLAC以及DTS音频。
因为操作系统是Win7,所以设置WASAPI(WASAPI:使用户获得完美的未经SRC干扰过的不同采样率和精度的数字音频输出。事实上我们除了能够通过WASAPI输出未经污染的44.1kHz 16bit的CD数字信号,我们还可以无损输出其他采样率和精度的音频信号,甚至包括蓝光碟内带的LPCM多声道信号。),令foobar2000独占音频,成为源码输出软件,舍弃了默认的DirectSound的输出选项。

通过WASAPI独占音频输出后,似乎电脑变成了一台高质量CD转盘机,声音通透了WASAPI的组件,可以通过foobar官方网站下载。

如果判断通过WASAPI是源码输出?
1.Foobar独占音频设备后,音量用FOOBAR2000可以控制,系统音频控制失效
2.即使您设置系统为7.1,如果设置通过WASAPI输出,其会根据音源的声道数目进行功放点灯,即除了DTS音源,所有原双声道的APE以及FLAC输出,在Direct模式下,均只能点亮功放双声道。由此推断,原始数字输出生效。

WASAPI的工作原理示意图,使用Exclusive Mode,即独占模式的示意图给人的感觉就是:直接

网友:
谢谢,正用着foobar。下载下来用用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A:
试用下,这样设置后,一开Footbar,其他声音都没有了,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用下,这样设置后,一开Footbar,其他声音都没有了,很不错!

请问要win7才行吗,我的系统是win10,foobar安装了WASAPI后,按照楼主的设置,系统还是可以控制音量。还是是因为用了电脑的耳机音频输出?

网友:
mark,回家去试试看。 不过笔记本那渣音质。

网友:
试了下,确实不错。

网友:
这是要外置解码器才有用吧   不知道外置USB的解码器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win7才行吗,我的系统是win10,foobar安装了WASAPI后,按照楼主的设置,系统还是可以控制音量。还 ...

我有个独立的USB声卡PCM270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一直在用ASIO的驱动,这个驱动也是不会对音频数据做SRC处理直接丢给音频设备的,需要音频设备硬件支持相应的FS(采样频率)才能播放。这些驱动也就对支持多种FS的独立声卡硬件有意义。  一般的AC97集成声卡只支持个48KHz的FS,所有的音频数据都会被系统硬生生的SRC成48KHz,对音质的影响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win7才行吗,我的系统是win10,foobar安装了WASAPI后,按照楼主的设置,系统还是可以控制音量。还 ...

win7才可以

网友:
一般的同步声卡AC97的懒得去测试了。硬件只支持48K的。试了下异步声卡,WIN8系统,系统还是可以控制音量。不过确实是独占了声卡。一开FOOBAR原来网络视频的声音被强制切换到AC97的自带声卡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ASIO的驱动,这个驱动也是不会对音频数据做SRC处理直接丢给音频设备的,需要音频设备硬件支持相应 ...

现在还有什么机器有AC97....都是HDA了,有内置PLL能产生全范围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什么机器有AC97....都是HDA了,有内置PLL能产生全范围时钟

不好意思,太久没关注电脑的集成声卡了,对集成声卡的认知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的AC97上。 查了一下现在常用的realtek hda codec (ALC662,ALC889和ALC892)的手册,发现不是所有HDA规范的codec都支持44.1KHz~192KHz的所有标准Sample Rate的,ALC662比较老,只支持44.1KHz,48KHz和96KHz,ALC892则支持44.1KHz,48KHz,96KHz和192KHz,就ALC889支持的最全,44.1KHz,48KHz,88.2KHz,96KHz,176.4KHz和192KHz 都支持。 对于codec硬件不支持的Sample Rate,系统只能SRC成硬件支持的Sample Rate来放了,这样还是会造成音质的损失的。 还有就是现在的高清音频的Sample Rate都到384KHz甚至768KHz了,这在目前所有HDA规范的集成声卡上都必须SRC成192KHz或之下的Sample Rate才能正常播放。

网友:
感谢楼主的推荐。我已经用上了,音质不错,提高了一些。

网友:
装了1.3.10之后,左边的目录树列表显示出问题了,最后再装回1.3.8,WASAPI可以装在1.3.8上面。

网友:
音质确实提升不少,好像没法播放dts的wav了

网友E:
下载lz 位两个 包
微软的 MSE 报病毒 直接下载不了

--- 哦 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lz 位两个 包
微软的 MSE 报病毒 直接下载不了

  不放心就到到foobar 官网下,这两个包也是官网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放心就到到foobar 官网下,这两个包也是官网下的

是我电脑问题 不好意思

另外问下 为啥选了WASAPI输出  DFF文件就播放错误呢?
显示:“未能解决的播放错误 : Unsupported stream format: 88200 Hz / 16-bit / 2 channel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电脑问题 不好意思

另外问下 为啥选了WASAPI输出  DFF文件就播放错误呢?

不支持这个采样率?

网友:
用foobar的话, WASAPI不支持DSD, 还有要看一下自己的音频设备支持的采样率, 在控制面板->声音->你的音频设备->右键属性->高级->默认格式, 看是否支持88200 Hz / 16-bit / 2 channels, 注意dsd播放有pcm和dop, native等模式, 很多知识, 一言难尽...

BTW: 如果你玩到WSAPI, ASIO级别的话, 就不要用foobar了, 最简单的例子, foobar下 WASAPI居然在播放24bit 176.4KHz时, 你得foobar wasapi界面下手动设置output format为24bit, 如果你前一首播放16bit 44.1KHz, output format是16bit, 那此时播放24bit 176.4KHz音频就变为16bit 176.4KHz输出, 相当无语.

不用foobar, 用啥呢, 用JRiver Media Center, 这才是pchifi的专业音频播放软件, 音质不仅比foobar好, WSAPI下也支持dsd, 而且不会有上面的这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