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上跑python

楼主(2016-05-21):
昨晚在F4Dis上试跑了一下micrypyton
编程方便哦
在EEWorld上有从度过,我也照搬过来的
官网:www.micropython.org
ee: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480606-1-1.html

在官网上直接提供了F4Dis的固件,可以直接下载体验

具体步骤如下:

先到ST官方下载STSW-STM32080,这是一个DfuSe 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DFU)软件。因为MicroPython只提供了DFU文件,我们需要用它转换为HEX格式。软件的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 ... 961/SS1533/PF257916
在MicroPython下载STM32F4 Discovery支持文件。
stm32f4disc-2016-01-08-v1.5.2-35-gadfe4ff.dfu
安装DfuSe_Demo软件,然后运行其中的Dfu file manager,将上面的dfu文件转换为HEX格式。
用STM32 ST-LINK Utility将转换的HEX文件写入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
用microUSB线连接开发板的CN5,同时STLINK上的USB线还要保留,因为需要通过它供电。这时会安装两个设备:Flash和CDC。其中FLash磁盘会自动安装,而CDC驱动就在这个磁盘中。

import pyb

switch = pyb.Switch()
leds = [pyb.LED(i+1) for i in range(4)]
i = 0
while not switch():
     i = (i + 1)% len(leds)
     leds.toggle()
     pyb.delay(200)

网友A:
可怜的我都不知道python是啥

网友B:
同问 python 是什么

网友:
电工果然是电工呀

网友C:
好玩,不过没有看到更多的用例来说明用python的好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python 是什么

百度吧
我只能说用上python就不想用c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玩,不过没有看到更多的用例来说明用python的好处啊。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 ... board/quickref.html
官方网上有很多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我都不知道python是啥

先给你说好处吧
有这个东西,你把板子的usb连PC上会出现个U盘,直接把python代码考进去跑
还可以通过串口直接像shell一样登录板子控制硬件。
说不完,百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给你说好处吧
有这个东西,你把板子的usb连PC上会出现个U盘,直接把python代码考进去跑
还可以通过串口 ...

Python是解释型的,开发完怎么烧进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Python是解释型的,开发完怎么烧进芯片?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Python是解释型的,开发完怎么烧进芯片?

芯片的内部Flash会被电脑识别成U盘,你把写好的Python程序放到这个U盘里面即可,其实就已经把程序烧到内部Flash里面了,更多资料可以参考如下链接:
http://www.embed-net.com/forum-63-1.html

网友:
买个树莓派多花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STM32性能能抗下来的地方,为什么要上PI

网友:
很多公司用python做网站后台,例如Citrix

网友E:
这种方式相较于C语言的开发,效率如何?如果好的话,那我们这些只会写底层代码的人怎么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式相较于C语言的开发,效率如何?如果好的话,那我们这些只会写底层代码的人怎么办呀! ...

主要是成本和性能上权衡,开发效率应该是c高。

网友:
这个有得玩了,python资源好多的,开发效率python高,运行效率就呵呵了

网友F:
虽然用Py多年,但没想过这么玩。楼主感觉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用Py多年,但没想过这么玩。楼主感觉咋样?

我也刚入手,开发效率高,是c没法和python比的。
于对性能来说,肯定没有c的高了,毕竟mcu架一个
python的解释器,不过我觉得普及之后可以裁剪。

ps: java的性能与C比怎么样?比家都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安卓会这么火呢?
因为用它开发出来的东西在体验上和开发效率上,人
们忍了它的性能。

以前51的flash都8k都了不起,现在32位机动不动都是MByte
了,所以随意硬件成本的下降,micropython应该有它生存的
空间,而且用python的人都是会喜欢上它。

这个是性能和效率之间取舍的问题,没有对错。

网友G:
感觉很咸蛋啊  为啥不在跑系统的板子上跑?

网友:
这板子我也有,有空也玩一下

楼主:
举个例子在pyb里点个灯就一行
pyb.LED(0).on()

led = pyb.LED(0)
led.on()

用C来写要几行大家都知道
也可能有人说,C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实现。
是的,如果c写也可以实现,那是是封装了
一层,但那得你自己来写。

要封装都得牺牲性能的,而且python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那来就用,不用自己写。
我不是说python多么好,而是因为python的方便,有些地方我可以忍受它的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很咸蛋啊  为啥不在跑系统的板子上跑?

我不觉得系统的mcu就是好的
像keil下使用的ucos,增加删除一个任务能动态吗?

楼主:
micropython固件
http://micropython.org/resources ... 2016-05-04-v1.8.dfu

dfu文件需要转换一下

下面这个是我转换成hex之后的固件

网友:
我想知道自己做个板,怎么移植,怎么做驱动。

网友H:
前段时间自己画了块PYBOARD,引脚和布局做了些改动,但功能没变,做板回来玩了两天,后来就没玩了。没觉得多好玩,也可能是我还不太熟悉python的原因吧。

编辑一下,原图片太大,改小一点

网友:
人参苦短 我用Python

网友:
我想知道几块钱的STM32可以跑起这个东东,然后,还剩下多少资源跑应用?

网友:
STM32跑lua比python更有实用意义吧

网友:
这个确实把底层编程简单了,节约时间。

网友:
肯定不好玩,python的魅力在库多,不是语言本身
这种精简版,估计没啥好用的库,想玩基本不用想了,找虐而已
要玩,直接WINDOWS下玩就好了,想软硬结合就树莓派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下python,没想到能在stm32上跑

网友:
保密性怎么解决?

网友:
我有一个自己做的stm32的板子能直接用吗?
不能吧,LED放在哪一个引脚都不一样,是不是还得写py对应的库啊

网友:
树莓派跑python还是比较爽的,现在3B也才两百多一点而已,集成wifi和蓝牙,非常方便。
树莓派我从一代B+开始玩起,之后2B上市又添了个2B,感觉提升了一个层次。本来觉得2B和3B没多大的区别(主要是CPU升了一下,对于我这种忽略wifi和蓝牙),前几天手痒没忍住,就又买了3B,明显3B运行要快很多,只是目前这个室温已经明显感觉发热了,但是还能接受(已经加了散热片,3B经典款塑料外壳)。
想研究python的电工,还是建议用树莓派之类的入手方便。

网友:
电工们失业的前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式相较于C语言的开发,效率如何?如果好的话,那我们这些只会写底层代码的人怎么办呀! ...

效率当然是C,python就解释型的,你也可以把python认为是脚本。
个人觉得这种编程可能会成为趋势,MCU运行速度快了,资源多了,也就不在乎那点性能,就像汇编比C性能高,但现在还有多少用汇编的?

网友:
micropython用来跑小脚本还是不错的,用记事本就能写
日常用还是推荐pc或rpi  就为了pypi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效率当然是C,python就解释型的,你也可以把python认为是脚本。
个人觉得这种编程可能会成为趋势,MCU运 ...

汇编这个东西,与中断跳转,任务调度是不可分割的,

网友:
我用了,但是感觉不如用树莓派,编译出错,不报警,太麻烦407还是用c吧

网友:
python不是树莓派的语言吗?

网友:
STM32跑这玩意,意义不大吧,Python本来就是解释语言,耗资源;加上解释器和库我就感觉STM32装不下,可能提供的功能很辣鸡。上位机玩玩Python是不错的,最近也在玩;恩应该是Python为了推广出的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效率当然是C,python就解释型的,你也可以把python认为是脚本。
个人觉得这种编程可能会成为趋势,MCU运 ...

我不赞成你这种说法,MCU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出生就不是拿来做解释性语言的,还有你说不用汇编,这个我就更不占成了,那个的芯片的入口启动函数不是汇编写的,没有汇编你起不来。还有不是说主频上去了就快,解释性语言,是执行前才编译,这个过程MUC的资源就吃不消。很辣鸡的功能肯定是能实现的,功能稍微庞大的的就想都不用想。

网友:
python能科普一下不?还不知道啥东西呢,应用和优点有哪些啊

网友:
性能高的片子才能跑python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不赞成你这种说法,MCU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出生就不是拿来做解释性语言的,还有你说不用汇编,这个我就 ...

我说的是趋势,没错目前的入口还是汇编,但用C通过编译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不管C还是汇编都要转为目标代码在链接为可执行文件。
就拿PC来说,最早期CPU需要汇编来提高效率、空间占用,CPU资源丰富了,如果再全部用汇编开发效率低,而且提升的运行效率不明显,也就有了C、C++,再后来JAVA、C#也不说运行效率低了,最近几年LUA、python这些脚本话的语言也兴起来了。原因很简单,硬件性能高了,只要执行速度用户能接收,不管什么语言,开发效率更重要。
MCU也是一样的,早期51存储空间小运行速度慢,用汇编是最好的选择,C往往要特别优化编译过程才行。51频率高了、Flash空间大了,虽然C的运行效率、程序大小比不上汇编,但开发效率高,C成了主流。现在M系列价格便宜了,除非特殊情况为了开发快,有库用库,也不嫌库慢了,为了开发速度跑个OS也无所谓了。如果以后A系列便宜到几块几块(或者M系列的性能达到现在A系列的性能),你还觉得吃不消吗?脱离了底层、可以跨硬件(MCU)平台,开发速度快、移植方便,你选谁?
以前的嵌入式软件开发还需要懂电路,现在嵌入式软件工程师你找不懂电路的PC软件工程师沟通下也可以做,对他来说不过调用的库不同而已。

网友:
是不是用来分析引力波数据的python

网友:
玩玩可以,真的不可以用在产品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是趋势,没错目前的入口还是汇编,但用C通过编译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不管C还是汇编都要转为目标代码 ...

M和A系列在系统组成上就不一样好不?MCU如果都和A系列一样挂个大flash和DDRAM,那就不叫MCU了,那就是一个ARM核的PC;A系列的不说跑Python了,只要有能力你把PC软件搬过来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在pyb里点个灯就一行
pyb.LED(0).on()

你这也是封装过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不赞成你这种说法,MCU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出生就不是拿来做解释性语言的,还有你说不用汇编,这个我就 ...

事实上,现在很多片子已经不需要汇编引导了,这都是编译器所做的事,编译器做好了,程序员就不用管了。
比如STM8 Cosmic,整个工程中就见不到汇编。如果你要较真觉得他的启动文件还是汇编搞成的库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启动文件,复位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我就这样干过,自己初始化RAM就是了,这样带来的局限就是所有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都搞成0了,原来的初始值都不起作用了。

现在的MCU在很多场合性能严重过剩,这时用用那些过剩的性能跑个脚本完全不是问题,尤其对于动态的程序打补丁。
现在MCU的解释器仍有两种,一种无需编译直接源码丢进来,LZ的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另一种还是要编译的,但是MCU上搞了虚拟机;当然也有像LUA一样两种都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自己画了块PYBOARD,引脚和布局做了些改动,但功能没变,做板回来玩了两天,后来就没玩了。没觉得 ...

楼主打的空板打了几个,能否转手一个

网友:
看来玩玩学习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事实上,现在很多片子已经不需要汇编引导了,这都是编译器所做的事,编译器做好了,程序员就不用管了。

不用汇编,性能过剩我也是理解的,我的意思是说microPython这种方式不好,现在的解释器也是别人给的一个二进制文件,控制控制IO数字接口;当需要完成复杂功能时,它有可能就没戏了;其实这玩意就和那个什么阿基诺差不多,就像你说的要么在上位机用脚本语言编译好了下下去,要么直接搞个解释器进去,然后直接读取脚本源码执行。汇编虽然很多奇葩编译器会隐藏掉,但是这个东西最近是不会消失的呀,牵扯到操作系统难免会来几句汇编上下文切换。我也不是抨击这些东西,只是现在不是时候而且这个模式的效率并不高,这些只能玩玩,MUC还是得老老实实用强类型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吧
我只能说用上python就不想用c的感觉

硬件驱动还是要用C写Python扩展。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事实上,现在很多片子已经不需要汇编引导了,这都是编译器所做的事,编译器做好了,程序员就不用管了。

你搞混了

楼主的用单片机解释python(或 basic) 文本代码执行 ,就好象PC上的BASIC一样, 增强速度的就是PLC,解释PLC代码 ,属于解释执行

而你说的是 用basic(或python 等等各种语言)编写代码,用basic编译器编译成 机器码 ,让单片机执行,跟 C编译器编译C代码一样,都是编译执行

完全不同的东西

就算是安卓,虽然还是java编写代码,

以前版本的APK都是运行在 解释器上 Dalvik模式

到了安卓5以后,ART模式是默认的,

运行速度变快, 带来的副作用是因为需要编译,所以安装过程变慢了。

===
在启用ART模式后,系统在安装应用的时候会进行一次预编译,在安装应用程序时会先将代码转换为机器语言存储在本地,这样在运行程序时就不会每次都进行一次编译了,执行效率也大大提升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搞混了

楼主的用单片机解释python(或 basic) 文本代码执行 ,就好象PC上的BASIC一样, 增强速度的就 ...

我没有搞混吧。

直接文本模式的,单片机直接执行,这当然是解释执行
但是像Java、.NET之类的需要编译为虚拟机代码的,虽然经过编译了,但是并不是机器码而是所谓什么字节码,对于单片机虚拟机来说,仍然是解释执行的。
区别仅仅是一个是文本一个是二进制罢了,大概二进制的效率稍微搞那么一点点因为省去了语法分析。

真正编译的,那还是直接在单片机中预留API接口出来,用原有的开发工具去搞,比如Keil、IAR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没有搞混吧。

直接文本模式的,单片机直接执行,这当然是解释执行

你还是搞混了,android 的ART模式就是本地代码,不是字节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