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再次开通SMT服务有具体的时间吗?

楼主(2016-05-21):
最近有一块板子要做样品,请问嘉立创再次开通SMT服务有具体的时间吗?

网友A:
前面复的好像是6月份,敬请期待!

样板SMT第二阶段大约是这个样子的哦,需要有心理预期哦(因为有些板子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连接方式,但为了能更好的统一调配需要走这个方式,也才能提高效率)。
第二阶段SMT打样贴片模式效果图-不同的板用邮票孔相连

网友:
这个样子有点

网友B:
长沙哥们,本地也有给人做手工焊接的,论坛那个chinaboy就是长沙的

网友:
做样品不纠结,有点毛刺会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面复的好像是6月份,敬请期待!

样板SMT第二阶段大约是这个样子的哦,需要有心理预期哦(因为有些板子可 ...

还是没有具体时间了!
最近有6套样板,数量30套/款
等不及,要焊吐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具体时间了!
最近有6套样板,数量30套/款
等不及,要焊吐血了。  ...

现在5月下旬,大约是6月中上旬那样吧,正 在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复的好像是6月份,敬请期待!

样板SMT第二阶段大约是这个样子的哦,需要有心理预期哦(因为有些板子可 ...

感谢回复,记得上次说的好像是5月底,看样子这次只能自己手工焊了,好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沙哥们,本地也有给人做手工焊接的,论坛那个chinaboy就是长沙的

说实话,做样品和贴片厂沟通很麻烦(别人还不一定愿意做,价格也贵 ),还需要自己寄元器件过去,本来就只要焊一块板做验证,有这些时间自己可能焊好了(不是很复杂的板子)。

网友:
打板对封装有什么要求吗?用allegro画封装,元件必须对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做样品和贴片厂沟通很麻烦(别人还不一定愿意做,价格也贵 ),还需要自己寄元器件过去 ...

一块你也懒得焊,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