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这样是设计原因还是工艺原因?

楼主(2016-05-21):
绿色是 jlc做的 ,蓝底色是其他厂家(价钱和jlc一致)。

最后是设置  这也是我习惯的一种设置。

楼主:
说明下 : 此贴不涉及任何问责及投诉,以后还会长期在jlc做板。 此贴纯讨论技术。谢谢

网友A:
楼主西安哪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西安哪家啊

帮别人画的板子 - -

小单位。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网友:
焊接技术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网友:
焊接技术确实要加强

网友:
焊完之后拿热风枪一吹,用镊子把元件挨个碰一下,活动活动

楼主:
额囧 。 没仔细挨个对齐。一个是工具不太趁手。一个也是不经常焊接 - -!技术生疏了

网友:
可能是工艺

网友B:
这焊接的 ,看着脑袋大,拖下锡也好看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接的 ,看着脑袋大,拖下锡也好看点啊!

焊接两天下来我脖子都快断了,还说 。 能用就行 。- -

以后给多钱都不干这活了,宁愿外面找人焊去。   本来就是个画板子写代码的活,焊个一个半个的调试倒也罢了。但这次前后焊了十几块板了,真么心思慢慢修。

网友C:
楼主丝印什么问题?是在过孔处断掉?(这个应该是怕白油漏孔里吧),还是丝印圆弧(话说文件不是你设计?这个是区别电阻电容)

网友:
丝印的这种外观明显是工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丝印什么问题?是在过孔处断掉?(这个应该是怕白油漏孔里吧),还是丝印圆弧(话说文件不是你设计?这 ...

丝印很不清晰。 对比下绿色和蓝色绿油的两块板子照片。 同样的设计不同地方打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很不清晰。 对比下绿色和蓝色绿油的两块板子照片。 同样的设计不同地方打样的 ...

不好意思  没理解出来 这确实是工艺问题吧

网友:
丝印和器件对比,明显位号小太多了。
JLC的工艺,字符最小高度1mm,最小宽度6mil。

网友:
字不一样大,可以问问板厂。

网友:
丝网印刷,丝网没有做好,或是搞印刷的是新手

网友:
JLC的丝印是机器用笔一笔一笔写上去的。笔芯是圆的,所以写出来的线起点与终点也是圆的。自己用油性记号笔粗头写几个字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D:
JLC现在打样丝印是用机器打印的,效果非常好,清晰饱满。
不过小批量还是用普通方式,两者效果天差地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现在打样丝印是用机器打印的,效果非常好,清晰饱满。
不过小批量还是用普通方式,两者效果天差地别。 ...

事实证明 效果比较差。 看照片说话。

网友:
我记得jlc的说明里面有说明,说线宽要大于0.15mm,如果低于0.15mmjlc是不保证质量的。楼主你这个丝印的线宽可能是小了,才会导致不清晰。

网友:
设置的原因啊  楼主   线宽设的不合理

网友:
丝印去掉,看着舒服的很,让板子看上去更有档次呀

网友:
应该是厂家工艺问题,最近做了5块样板,有4块丝印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