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仿真器首拆

楼主(2016-05-21):
前几天在TI Store买了几件东西,其中一个是MSP-FET,TI新的MSP430仿真器。据TI资料,相比之前的仿真器,新的仿真器在仿真器供电时支持测量目标芯片功耗。正好赶上TI促销于是下单购买。TI的处理速度还是很快的,从下单到收到只用了7天。

仿真器内部。买之前我搜了一下,好像还没有人发过MSP-FET内部照片,我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原本没打算拆的,先连上电脑试试,然后CCS就提示是否升级固件。选升级后两个灯闪了几下就全灭了,然后Windows提示找到未知设备。然后我就感觉不太好,等了一会CCS自动退出升级固件了,仿真器灯还没亮,拔掉再插上也没反应,就想是不是变砖了,干脆拆开看看。结果拆开后再连上电脑,CCS提示仿真器处于Recovery模式,是否恢复,果断恢复,然后再升级固件,这次成功了。后来查了查仿真器的主芯片,MSP430F6638,发现支持USB-BSL,也就是说芯片自带USB Bootloader,不用担心变砖了。

仿真器两侧照片。FPGA作用未知。和Launchpad带的仿真器一样,这个也用了一颗MSP430G2452用来做EnergyTrace功耗测量。相比上一代仿真器MSP-FET430UIF,这个仿真器明显电路更复杂。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仿制品。另外,这个仿真器烧熔丝的供电方式改为用单片机控制DC升压方式,而不是之前MSP-FET430UIF的光继电器控制方式。
仿真器电路图在手册里有

原发于http://www.lifewieller.com/2016/ ... t-msp-fet-teardown/

附上购买地址,选择这个套装购买比单买MSP-FET仿真器还便宜。之前有坛友发的TI满赠活动赠品是活动结束后单独发货的,不知道仿真器在不在活动列表里
https://store.ti.com/MSP-FET430U ... bination-P4381.aspx

网友A:
现在卖78美元了啊, 我2014年买的时候还是 115美元。

顺便打击一下楼主,14年我已发帖发了内部照片,后面跟帖我也把读出来的固件发出来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662-1-1.html

关于FPGA的作用,我在 16 和 19楼做了分析,固件在 55 楼,欢迎交流。

网友:
这个多了个串口,可以调试的时候用,但是波特率不能太高最大好像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卖78美元了啊, 我2014年买的时候还是 115美元。

顺便打击一下楼主,14年我已发帖发了内部照片,后面 ...

我google搜了一下没搜到,失敬。现在单买仿真器还是115刀,仿真器和烧写座套装是78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卖78美元了啊, 我2014年买的时候还是 115美元。

顺便打击一下楼主,14年我已发帖发了内部照片,后面 ...

我倒是有actel fpga编程器,但没装开发环境这个芯片是flash型的fpga,能用6638升级固件应该就没加密,有空试试能不能读出来fpga程序。6638的程序应该可以从msp430.dll里面提取,就像stlink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有actel fpga编程器,但没装开发环境这个芯片是flash型的fpga,能用6638升级固件应该就没加 ...

奥, 这个FPGA的资料当时没有仔细看,只是不知道如果 FPGA里面完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 6638会不会给烧入程序进去,  如果能, 那么那么DIY的话,就没太大的难度了。  当时我手上没有这个 FPGA的芯片,否则就换个空片子上去试试了。

当时本来想仿制一个出来的,后来由于工作太忙了, 就放弃了。

对了,补充一句,这个仿真器已经有仿制品了,是“武汉鑫人达电子”仿制的,他开的模具和官方的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记得之前淘宝上可以搜到,价格不记得了,好像卖的也不便宜。

网友:
看起来改变很大啊。

网友:
已经好多年不玩430了,大概06年左右买的利尔达仿真器,前些年也送人了。

网友(2016-06-28):
上星期也跟风买了一套,后来 TI 的 Store 及 Sales 隔天发现我使用的公司邮箱帐号来购买,因公司每年都与 TI 购买了几百甚至上千万的器件,故美国 TI 的 Store 与 Sales 将这套 Free 给我,所以我不会被扣我的卡费。

话说回来,他们这套捆绑的这 MSP430F677x & MSP430F6779x 128-Pin FET Tool and Target Board Combination 做得真大片,也没多配些周边,看来就像个大片的核心板,前述的芯片也都各附了两颗,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也都还没时间来捣鼓它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