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的bootload 和STC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6-05-21):
打算自己做上位机搞一个中颖的bootload,型号确定!

网友:
肯定不一样哈

楼主:
准备用DEVICE MONITOR抓一下波形!

网友A:
是指的ISP协议吗.不一样的,STC原厂的是Bin直接通讯,中颖的是TXT方式通讯;
中颖的芯片是仿IHEX的协议,你可以把一个空芯片正常连接下载线,用一个码率发送连接字符,上电,等芯片应答后,停止,之后直接发送HEX文件到芯片上,每一行会有一个应答;

网友:
bootload自己写,还能加密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的ISP协议吗.不一样的,STC原厂的是Bin直接通讯,中颖的是TXT方式通讯;
中颖的芯片是仿IHEX的协议,你可以 ...

谢谢指点,昨晚我用device monitor抓了波形!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B:
这个肯定不一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一样的哦

  都是51内核!   换汤不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