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单片机的对比的疑惑?

楼主(2016-05-21):
刚学FPGA不久,看不到全貌,所以在这里问下大家:
各种单片机类型的不同,寄存器那些就全都不一样,那么对于开发人员来说换单片机就需要换手册,重新掌握。
而FPGA的就不同了,基础的电路都一样,只要掌握了套路,那么后面变数不大。那是不是FPGA的工作会轻松点?

我自己对比了下两者的优缺点:
1、单片机在某些特殊的领域,比如蓝牙Soc、wifi Soc这些比FPGA有优势?
2、而FPGA在速度,并行这些方面有优势。
3、FPGA价格没有优势。

大家讨论下,其实我更想大家讨论下应用,技术不同就那几点。

网友:
单片机偏控制,fpga主要数字逻辑,各类通信编码,可以定制dsp功能

网友A:
有些事需要绣花针做,有些需要大砍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事需要绣花针做,有些需要大砍刀

有人舞大砍刀吃遍天下,有人拿绣花针三餐不饱

网友:
单片机就业面广,各个行业都能用上,成本在那管着。
FPGA一般只用在通信,音视频编解码,图像处理等方面,相对来讲,可选择的就业面不如单片机广。

网友B:
说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买面粉的话,什么都可以做。那为啥还去买面包馒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买面粉的话,什么都可以做。那为啥还去买面包馒头呢? ...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买面粉的话,什么都可以做。那为啥还去买面包馒头呢? ...

精辟!!!!LZ学就是了,比较个两三年最终啥都没学到!!!!

网友C:
相对来说,单片机比fpga要简单。
单片机速度慢,串行处理指令,定时器、AD、DA、PWM什么的功能都是现成的,你只要配置调用就行。相当于一堆乐高积木,你可以拼成不同的模型。
fpga速度快,各个模块可以并行运行,但多了很多单片机不需要关注的东西,例如时序,控制不好就不行。还有很多功能需要自己去编写,最简单的I2C、SPI等,都需要自己去写状态机。
当然,现在官方的IP越来越多,可以实现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可以不用工程师去关注那么多底层的东西,直接调用IP就行,但调用IP的代码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单片机要复杂得多。
fpga主要运用在通信、图像处理,就业面要比单片机窄,但门槛高些,工资水平普遍比单片机要高,甚至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来说,单片机比fpga要简单。
单片机速度慢,串行处理指令,定时器、AD、DA、PWM什么的功能都是现成的, ...

有没有一些职位会在单片机和FPGA一起玩的,我想去找找这种,以便可以过渡。

网友D:
一般能用单片机实现的功能,成本方面,肯定不会用FPGA。如果功能需要,必须上FPGA,那基本不会再增加额外的单片机。所以我感觉,不会有同时是用这两芯片的单位

网友:
顺便补充下,我觉得FPGA适合做接口,时序等。但是由于FPGA内部浮点运算很复杂,所以如果想实现计算的功能,在FPGA旁边,还需要DSP计算,这样下来,成本肯定高,但是运算速度,比单片机快很多倍。楼主如果想比,FPGA+DSP的组合,我感觉就是一个很牛的单片机,这样理解吧

网友:
楼主这样比好像不在一层面了,单片机是控制的,应用容易多了,而FPGA那就是电路设计了,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才行,专业一点说,FPGA设计就如画电路,简单说就是在白纸上面画画

网友:
据说LED屏有两个都用的?

网友:
简单点说,fpga提供了一堆标准的零件,而单片机则是已经用零件搭好的机床。
你可以用机床很快做出想要的东西,也可以使用标准的零件做任意想要的机床,再用机床做任意想要的东西。

网友:
两者在不同域中,有不同之处,多种逻辑FPGA以电的速度,单片机只能按“拍”运行,速度两者就没可比性了,但对于大量的浮点运算或者大量的高级高数算法,单片机更容易做到。当然了如用IP核把FPGA当作单片机用,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E:
我想学FPGA ,一直用单片机,没有经验,有没有好一点的开发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学FPGA ,一直用单片机,没有经验,有没有好一点的开发板的。

百元的FPGA开发板足够练手

网友:
目前来说,ARM价格越来越低,再加上半导体工艺的进步, 高性能低价格通用性好的arm 抢占了很多以前DSP,FPGA等芯片的地盘。

但是很多地方还是离不了FPGA的,最简单的比如高速或多路AD同时采集,或者视频输入输出。

高端的应用一般都是通用处理器ARM X86 PPC等加FPGA共同实现的,离了谁都不行。 楼主哪个学好都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百元的FPGA开发板足够练手

谢哪,本来采用的是专用的IC采集编码器的IC,现在上面感到成本太高,要改成CPLD,可是我对他不熟,只能买块板回来先练练了。

网友:
后者专业

网友:
单片机,只要你写得出代码,它就可以实现。但是FPGA你写得出代码的,它不一定能实现,比如两个时钟的D触发器。两者的设计理念不一样,虽然用的编程语言感觉差不多,你做深了就会明白。高人来说,当他写一条单片机的C代码,他能看到这段代码大概会编译成什么样的汇编;而当他写一段hdl代码,他会于大概了解这段代码会编译成什么样的逻辑电路。

网友:
FPGA可以理解为硬件电路板,你可以做任何事,在FPGA上开出一块做单片机,开出一块做DSP ,再开N多数字逻辑电路 都可以 ,,,,,而单片机,就是一个处理器,一个微机系统,只能按照程序办事,什么外设,寄存器,指令集,都是设计好了的,再也不能更改了。

网友:
只要兴趣灾难,其实学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2016-07-01):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些职位会在单片机和FPGA一起玩的,我想去找找这种,以便可以过渡。 ...

我们现在FPGA,CPLD,MCU,PC都在一起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般能用单片机实现的功能,成本方面,肯定不会用FPGA。如果功能需要,必须上FPGA,那基本不会再增加额外的 ...

你错了,很多时候会两个都用,你如果用FPGA去做个TCP/IP解码,CANOPEN的协议栈试试,你可以说加个软核,但其实软核会让你各种不爽(所以现在有了很多带硬核的FPGA),成本也更高,所以还是各做各最擅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错了,很多时候会两个都用,你如果用FPGA去做个TCP/IP解码,CANOPEN的协议栈试试,你可以说加个软核, ...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没有接触过tcp/ip解码,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方案,看来还是要看项目需要,使用不同的芯片啊

网友:
以前进口的伺服驱动器DSP+FPGA+单片机。

网友:
很多地方用单片机解决坚决不用FPGA   因为价格太贵了

网友:
FPGA执行起来相当于N个单片机,N个内核。

网友:
今天去应聘了一个公司,就叫我做FPGA+单片机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两者没有可比性,本来他们的主要目的和应用就不是一样的  只有有些地方两者都可以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能用单片机实现的功能,成本方面,肯定不会用FPGA。如果功能需要,必须上FPGA,那基本不会再增加额外的 ...

我们公司就是同时使用的单位

网友:
个人认为以后还是FPGA的高速处理能力比较吃香

网友:
现在FPGA价格可以接受了。

网友:
ARM 算法  FPGA信号控制速度吧

网友H:
我下面需要用fpga.实现udp通信,那不是要麻烦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下面需要用fpga.实现udp通信,那不是要麻烦死。

我之前说的那个东西已经在做了,物料成本50,NIOS处理器125M,轻松千兆线速,RTL实现ARP,ICMP, UDP

网友(2016-07-31):
FPGA侧重于精确的时序控制和大数据量处理

网友:
UDP不麻烦。TCP有点麻烦。

网友:
一般应用MCU+FPGA,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

网友:
各有所长,可以搭配使用,看你实际需求了.

网友:
fpga最大用处。设计数字ic验证。
mcu设计必须使用fpga验证功能。FPGA价格打不过arm.运算比不上dsp.但它灵活。
设计数字ic 和 ASIC必不可少。现在还有单片机仿真器使用fpga搭建。
FPGA应用更加广泛 软核、硬核

网友I:
打个比方:需要做JPEG解码,用单片机做的话,C语言实现非常容易,而且占用少许ROM而已,不过解码速度就很慢了,不过也要看CPU的速度,如果主频800MHz以上的CPU也是很快的;用FPGA的话就不需要考虑速度,但用verlilog或vhdl实现JPEG解码的话,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且会占用非常大的FPGA资源,大概需要15元的资源成本。还有有些功能是FPGA无法实现的,至少实现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模仿RA8875/RA8876做个图形LCD控制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0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个比方:需要做JPEG解码,用单片机做的话,C语言实现非常容易,而且占用少许ROM而已,不过解码速度就很慢 ...

楼主需要免费助手不?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用PSoc不是两个都有了的,就是规模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