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05-22):
问下大家,把压力传感器(通过485发数据的)直接通过485转232接电脑,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到压力传感器的数据;但是把压力传感器接在另外一个仪器上(上面有压力传感器接口),然后该仪器通过232向电脑发数据,可以看到压力传感器在发数据,但是仪器上始终没有接收任何数据;然后用电脑模拟压力传感器按照压力传感器数据格式给仪器发数据,仪器可以收到压力传感器发过来的数据;不知道问题处在哪,向各位求助啊

网友A:
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发送的一帧中数据与数据之间的间隔比较大,导致仪器接收超时,而丢弃接收的数据, 这个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时序、协议解析问题?

网友B:
考虑一下485的线是不是接反了
或者断开传感器,用电脑通过485发送模拟数据看看

网友C:
有时候明明两边设置都一样就是不行,那就改一边的停止位之类的试试。甚至有的协议中有陷阱,举个例子:有一次调试的设备,发送的指令时3个字节,协议给的设置,怎么都不行,然后通过他们的软件才发现是,发送完第一个字节,更改下停止位的长度,再发送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485的线是不是接反了
或者断开传感器,用电脑通过485发送模拟数据看看 ...

这个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发送的一帧中数据与数据之间的间隔比较大,导致仪器接收超时,而丢弃接收的数据, 这个 ...

好的,下次带个示波器过去调试

网友:
匹配电阻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对比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明明两边设置都一样就是不行,那就改一边的停止位之类的试试。甚至有的协议中有陷阱,举个例子:有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