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自动追踪控制的方案

楼主(2016-05-22):
目前在做一个设备,外在的设备要自动追踪一个2MM圆柱体不规则位移
1.不能与圆柱体有任何触碰
2.环境400度以下
3.位移精度0.1MM以内
4.位移范围2MM以内
5.反应要类似贴片机的速度

总体意思大概是:吉它琴弦一样的圆柱体在不停的径向轴向运动,要自动追踪它,任何方向还不能碰到它,外在设备设定哪个点就自动追踪哪个点。只能自动追踪表面不能追踪截面

更简单的意思:外圆要与内圆同心同步位移,但是只能跟踪内圆的直径表面

网友A:
贴个标记用摄像头图像处理一下?

网友:
图像识别追踪

网友B: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measure/index.jsp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405-1-1.html

网友:
激光三角位移测量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标记用摄像头图像处理一下?

不可能在圆柱体上做任何标记,因为它一直在跑,且表面高温,液体性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measure/index.jsp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405-1-1.html

谢谢,有点这个意思,我详细的看下

网友:
400度以下,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普通的器件只能观望了。

网友:
听着像是玻璃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