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220AC 异步单相电机 斩波调整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2016-05-23):
用普通220AC 异步单相电机 斩波调整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我现在一个皮带调整是用的86步进电机
加驱动器,电源,等,成本 略高
现准备 换22V AC 异步单相电机

斩波调速,电机尾部加个简易光电开关,一圈一个脉冲实现闭环
或1圈4个脉冲精度更高点,

速度就简单比较调节,有可能用PID速度调节
不知道精度能达到多少?
220V电压有可能有变动,工厂里的,变化较大,
5%的速度精度能达到不?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单相普通电机怎么斩波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普通电机怎么斩波调速

为什么不能?市场上不是有很多类似的调速器么?
就是加启动电容的那种电机,

网友:
看负载了    负载大有可能启动不了     单相异步电机起步扭矩很小   风扇扇叶用手捏住就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