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常见的86开关的按键方向有标准吗?

楼主(2016-05-23):
在我印象里都是往下按是开,往上是关,家里装修,去年双十一买的开关插座,昨天装上发现悲剧了,我有强迫症真的受不了啊,这个开关竟然是反的 ,真是.反.人.类的设计。网上找了个图,就是说这种状态是关的,另一种是开,表示接受不了,吐槽一下。

网友A: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往上开,往下关。至于为什么,请参考断路器的相关安全设计原理。
但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开关,都是往上关,往下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往上开,往下关。至于为什么,请参考断路器的相关安全设计原理。
但现在市面上的 ...

好吧,多年的习惯已经是这样了,突然一换适应不了,最关键的是家里其它单开之类的又是和这个反的,还是一家买的产品,设计真是脑子进水了。要都一致还凑合接受了。

网友B:
我前几天买的也是西门子的开关,

网友C:
艹, 我家几间屋子都是双开关....
开和关都是不确定状态....灯坏了换个灯每次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关灯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艹, 我家几间屋子都是双开关....
开和关都是不确定状态....灯坏了换个灯每次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关灯了-_- ...

双控的我都接成一致的了,比如都下或者都上是关的状态,这样停电啥的也知道是关还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买的也是西门子的开关,

我是德力西的,图片是网上随便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控的我都接成一致的了,比如都下或者都上是关的状态,这样停电啥的也知道是关还是开。 ...

我家是一边关了, 另一个相反方向就能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