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单片机RA端口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5-23):
PIC16F684单片机RA端口中RA4,RA5设成数字IO并设为输出,一直都没有反应?
虽然对现在的项目不影响,只是很奇怪啊!
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记得好像默认是模拟端口,你先配置成数字IO

网友A:
RA4,RA5为震荡输入输出脚,只有配置位内部震荡时才可以做IO用。CONFIG的FOSC=100

楼主:
我立即试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4,RA5为震荡输入输出脚,只有配置位内部震荡时才可以做IO用。CONFIG的FOSC=100 ...

但配置位要编程(烧录)时才能起效果?意思说如果不烧录一次,这两个脚就永远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看下,默认的是不是AD口,?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程序里重写一下配置位的代码。

网友(2020-04-20):
1.这里首先T1GSS不能是T1 Gate    RA4占用T1G引脚   2. 检查配置字里面ClockOut的配置  还有就是OSC是不是选择内部RC
还有就是OSC是不是选择内部RC

网友:
还有就是OSC是不是选择内部RC

楼主:
诸位还真是会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诸位还真是会翻啊!

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楼上,差不多了。再设一下模拟转换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