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地毯上有没有人?

楼主(2016-05-23):
想做个地毯,可以检测到上面有没有人,最好还能知道人的位置,各位大神都有什么好的方案啊,请赐教~

网友:
跳舞毯怎么样

网友A:
电容屏方案瞅瞅能用不

楼主:
跳舞毯应该可以,它里面是怎么感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屏方案瞅瞅能用不

拿个ipad踩试试啊

网友B:
摄像头加图像识别

网友:
压力感应?

网友:
方法很多,关键要看用途。

网友C:
放10000个轻触按钮,用行列扫描坐标

网友D:
通高压电,听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高压电,听叫声

这方法好

网友E:
装几个压力传感器,根据不同传感器的值变换大概猜出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几个压力传感器,根据不同传感器的值变换大概猜出在哪个位置

我在淘宝上搜到的都是那种称上用的金属块的,不好往地毯里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加图像识别

太高端~

楼主:
是这么想的,但没找到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10000个轻触按钮,用行列扫描坐标

这个好,就是得自己动手做,市面上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高压电,听叫声

来来,您先请

网友:
淘宝定制个大号薄膜键盘放底下

网友:
用超声波检测障碍物的方式

网友:
借鉴手机触摸屏原理

网友:
红外光栅

网友:
红外线对射头,X位置一排Y位置一排

网友:
不就是做个跟地毯面积一样大的体重秤吗?!!!

网友F:
把毯子做成上下两层电阻,中间用泡沫格,只要有人踩在上面,就会改变上下层的电阻值!

网友:
多大的地毯?

网友:
自制大号薄膜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毯子做成上下两层电阻,中间用泡沫格,只要有人踩在上面,就会改变上下层的电阻值! ...

理论可行,怕没这手艺啊,我还是淘宝定制薄膜按键吧。。。

网友:
地毯下面埋很多像皮鸭,踩上去“唧”一声,然后根据声音定位。

网友:
红外雷达,超声波雷达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理论可行,怕没这手艺啊,我还是淘宝定制薄膜按键吧。。。

这个工艺还是很简单的,上下都有导电膜,中间海棉隔开。我们以前做门铃就是这么干的,只要有人站在门口的地毯上,就可以触发门铃!

网友:
压力传感器。

网友:
电阻屏类似的方案就行

网友:
手机屏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工艺还是很简单的,上下都有导电膜,中间海棉隔开。我们以前做门铃就是这么干的,只要有人站在门口的 ...

你们自己做的,还是找别人定制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自己做的,还是找别人定制的啊

定制的!!

网友:
我看电子白板的方案很好,不可见红外,加镜子折射满区域

网友G:
LZ有钱乎,有钱去买对射光栅,学校测量立定跳远的那种

网友:
行列式对射光电,比较靠谱,和地毯无关,安装在距离地面10cm
类似安全光幕

楼主:
还有没有联系方式啊,麻烦给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有钱乎,有钱去买对射光栅,学校测量立定跳远的那种

没必要,收发管还不好藏起来

网友:
薄膜按键

网友:
遥控器怎么弄的???

网友:
放块金属网在地毯下面,利用电容屏原理……

网友:
见过德国木工设备上用过,和防滑垫差不多,多块可以级联,最后连接到专用的安全模块上。

网友:
前段时间有人问检测地毯上人摔倒的方案,也没有找到简单易行的办法,类似键盘的薄膜开关不知行不行

网友:
压电薄膜  或 电缆

网友:
你的地毯是多大,人的位置大概精度要求,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
可行的方法就是地毯底下铺直径小的软管,端头密封,然后搞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
有专用的地毯

网友:
感觉外国人肯定有做过这东西的,从最早的碟中谍都有这东西的概念

网友:
派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