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封装一个电路板和屏,包装盒怎么弄

楼主(2016-05-23):
做好电路板,调试成功后,要把电路封装起来,只连出电源线。只漏出显示屏。电路板尺寸:145mm*75mm,屏是3.5寸TFT屏,位置在电路板中间。请问各位怎么弄个包装盒最好看,实际。

网友:
3D打印一个啊

楼主:
没这么高大上

网友:
设计个亚克力外壳,然后叫人加工出来就可以了,便宜又靓仔!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亚克力外壳参考

TB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