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自启动tightvncserver失败

楼主(2016-05-24):
安装了tightvncserver后,
使用sudo nano /etc/init.d/tightvncserver创建了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 BEGIN INIT INFO
# Provides:          tightvncserver
# Required-Start:    $local_fs
# Required-Stop:     $local_fs
# Default-Start:     2 3 4 5
# Default-Stop:      0 1 6
# Short-Description: Start/stop tightvncserver
### END INIT INFO

# More details see:
# http://www.penguintutor.com/linux/tightvnc

### Customize this entry
# Set the USER variable to the name of the user to start tightvncserver under
export USER='pi'
### End customization required

eval cd ~$USER

case "$1" in
  start)
    # 启动命令行。此处自定义分辨率、控制台号码或其它参数。
    su $USER -c '/usr/bin/tightvncserver -depth 16 -geometry 800x600 :1'
    echo "Starting TightVNC server for $USER "
    ;;
  stop)
    # 终止命令行。此处控制台号码与启动一致。
    su $USER -c '/usr/bin/tightvncserver -kill :1'
    echo "Tightvncserver stopped"
    ;;
  *)
    echo "Usage: /etc/init.d/tightvncserver {start|stop}"
    exit 1
    ;;
esac
exit 0

保存后,给tightvncserver文件加执行权限,并更新开机启动列表。
1   sudo chmod 755 /etc/init.d/tightvncserver
2   sudo update-rc.d tightvncserver defaults

关机后重新上电,用VNC Viewer无法连接上树莓派,用service tightvncserver status查看服务状态,发现启动失败。
手动启动后,用VNC Viewer可以连接上树莓派。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卧槽,三都买了,我2带还在吃灰呢

楼主:
发现在执行sudo update-rc.d tightvnc defaults后,提示:
insserv script tightvnc is broken incomplete LSB
insserv missing 'Default-Start:'
insserv missing 'Default-Stop'
insserv Default-Start undefined, assuming empty start runlevel(s) for script 'tightvnc
insserv Default-Stop undefined, assuming empty stop runlevel(s) for script 'tightvnc
insserv fopen(.depend.stop.): permission denied

有个玩家碰到的情况跟我的一样: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 ... =66842&p=489226

他说是排版错误。难道是某些字符不对?

网友A:
脚本好像要加首行这个#!/bin/sh,缩进好像要用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好像要加首行这个#!/bin/sh,缩进好像要用tab

是的,脚本要加#!/bin/sh。后来加了也报同样的错误。忘记了缩进要用tab,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再试试看。

网友:
一直想买,但是知道买了会吃灰,默默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好像要加首行这个#!/bin/sh,缩进好像要用tab

缩进改用tab还是不行。

网友(2020-04-24):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我百度了一个,成功了!
#!/bin/sh
### BEGIN INIT INFO
# Provides: tightvncserver
# Required-Start: $syslog $remote_fs $network
# Required-Stop: $syslog $remote_fs $network
# Default-Start: 2 3 4 5
# Default-Stop: 0 1 6
# Short-Description: Starts VNC Server on system start.
# Description: Starts tight VNC Server. Script written by James Swineson.
### END INIT INFO
# /etc/init.d/tightvncserver
VNCUSER='pi'
case "$1" in
        start)
                su $VNCUSER -c '/usr/bin/tightvncserver :1'
                echo "Starting TightVNC Server for $VNCUSER"
        ;;
        stop)
                pkill Xtightvnc
                echo "TightVNC Server stopped"
        ;;
        *)
                echo "Usage: /etc/init.d/tightvncserver {start|stop}"
                exit 1
        ;;
esac
exit 0

然后运行:

sudo chmod 755 /etc/init.d/tightvncserver
sudo update-rc.d tightvncserver defaults
重启看效果吧。
取消开机启动也很简单,就一行代码:

sudo update-rc.d -f tightvncserver rem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