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谁用PIC CCS C的?请教一个配置字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这里有谁用PIC CCS C的?请教一个配置字的问题。

型号是PIC16F684,#FUSES共有以下参数可选:
INTRC_IO,NOWDT,NOPROTECT,NOCPD,NOBROWNOUT,NOIESO,NOFCMEN,NOPUT
除第一项外,后面的全是二选一,即NO或没有NO
程序写法如下:

#FUSES INTRC_IO,NOWDT,NOPROTECT,NOCPD,NOBROWNOUT,NOIESO,NOFCMEN,NOPUT

第一项有以下七个选择:
LP
XT
HS
EC_IO
INTRC_IO
RC_IO
RC

意思如下:
FOSC<2:0>:振荡器选择位
111 = RC 振荡器:RA4/OSC2/CLKOUT 引脚功能为CLKOUT, RA5/OSC1/CLKIN 引脚连接RC
110 = RCIO 振荡器:RA4/OSC2/CLKOUT 引脚功能为I/O 引脚, RA5/OSC1/CLKIN 引脚连接RC
101 = INTOSC 振荡器:RA4/OSC2/CLKOUT 引脚功能为CLKOUT, RA5/OSC1/CLKIN 为I/O 引脚
100 = INTOSCIO 振荡器:RA4/OSC2/CLKOUT 为I/O 引脚, RA5/OSC1/CLKIN 也为I/O 引脚
011 = EC:RA4/OSC2/CLKOUT 为I/O 引脚, RA5/OSC1/CLKIN 引脚功能为CLKIN
010 = HS 振荡器:高速晶振/ 谐振器连接到RA4/OSC2/CLKOUT 和RA5/OSC1/CLKIN 引脚
001 = XT 振荡器:晶振/ 谐振器连接到RA4/OSC2/CLKOUT 和RA5/OSC1/CLKIN 引脚
000 = LP 振荡器:低功耗晶振连接到RA4/OSC2/CLKOUT 和RA5/OSC1/CLKIN 引脚

但非常意外,第一项不任选择七个中的任何一个,均被编译成HS。其它后面的各项倒是正常变化。

以前做过的项目都用外部HS晶振,所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出现过。有那个用过非HS的说一下问题出在哪?
先谢谢。

楼主:
哈,看来用的人不多。

网友A:
用过很长时间 CCS,   没遇到楼上的问题,   也许换一个版本试试?

楼主:
是要换一下试试。因为用XC8测试的话,配置字是可以正常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很长时间 CCS,   没遇到楼上的问题,   也许换一个版本试试?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很长时间 CCS,   没遇到楼上的问题,   也许换一个版本试试?

To eliminate all fuses in the output files use:

                     #FUSES none

To manually set the fuses in the output files use:

                     #FUSES 1 = 0xC200 // sets config word 1 to 0xC200

请问你有没有用过【#FUSES 1 = 0xC200 // sets config word 1 to 0xC200】这种用法?我放入程序中,提示下面的错误:
Error#111  Unknown keyword in #FUSES   "0xC200"

楼主:
终于解决了,用下面的替代方法指定配置字:
#FUSES 1=0x30F4

编译后,在MPLABX IDE里终于看到配置为内部RC振荡了:

楼主:
编程序就是瞎折腾。但一不小心就出结果了。

楼主:
不得不承认,很久没摸过这软件了。
#FUSES INTRC_IO,NOWDT,NOPROTECT,NOCPD,NOBROWNOUT,NOIESO,NOFCMEN,NOPUT
上面这个写法没有错,错误的原因是接下来这个写错了:
#use delay(crystal=8000000)
实际要写这个:
#use delay(clock=8000000)
写CRYSTAL就强制HS了!

楼主:
#use delay(crystal=8000000)这种写法竟然HELP没有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