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I问题-如果不知道摄像头分辨率,是否有办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6-05-24):
我看例程里用的是IT_FRAME中断,但前提是知道摄像头的分辨率.如果现在不知道,屏又比较小,要正常显示,那么必须要知道每行多少个点,多少行.这个有办法吗?

表69. DCMI 中断
中断名称 中断事件
IT_LINE 表示行结束
IT_FRAME 表示帧捕获结束
IT_OVR 表示接收的数据发生溢出错误
IT_VSYNC 表示同步帧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裁剪功能
摄像头接口可以使用裁剪功能从收到的图像中选择一个矩形窗口。起始(左上角)坐标和窗
口大小(用像素时钟数表示的水平尺寸以及用行数表示的垂直尺寸)由两个32 位寄存器
(DCMI_CWSTRT 和DCMI_CWSIZE)指定。窗口大小用像素时钟数(水平尺寸)和行数
(垂直尺寸)表示。

看手册应该可以解决了.
自问自答, 结贴

网友(2017-05-26):
引用 楼主:
裁剪功能
摄像头接口可以使用裁剪功能从收到的图像中选择一个矩形窗口。起始(左上角)坐标和窗
口大小(用 ...

LZ请教一下。
本人使用OV7740+STM32F207,从头做起,首先不知道初始化的时候cam的分辨率是否正确(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不初始化,这样就用缺省值),于是有了你相同的问题。

你说的这个窗口是在cam寄存器里面设置吧?不是DCMI的设置。

我用的cubemx HAL,不知道如何定义DMA(是否需要中断,默认是打开DMA中断的,一定需要处理么?),在帧中断里面读数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