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inux 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我做摄像头采集,采集到的数据,我转换成我要的格式要存储到我的磁盘里,一秒钟大约要存储20次,但是缓存会越来越大,我可利用的内存会越来越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之前用sync  echo 3 的办法 是可以,但是会降低我的写入速度,会减少1半。 有没有会的朋友

网友:
试一下直接读写磁盘物理扇区?

网友:
不用管它。。

cache占用的多不要紧。 Linux的内存管理机制和Windows不同。

网友:
读 cache 多不怕,写 cache 还是有关系的,如果系统累积太多写 cache 到后面就
要写出去才能回收内存。你可以实验一下用 fsync 这些函数强制刷新写,必要的话
可以用个新的thread 来做 fsync,因为 fsync 会等待。

网友:
open 的时候,用 sync 模式打开就行了;如果还是疑虑,就 sync 模式打开,一个线程负责刷,一个线程负责把采集数据放到刷新队列

网友:
但是缓存会越来越大,我可利用的内存会越来越少

这句话错误的吧, 缓存有个百分比的。超过部分会写入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