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有对称开孔结构的塑料外壳

楼主(2016-05-24):
外壳开的孔最好能通过类似BNC的接插件,谢谢各位。https://detail.1688.com/offer/530647577462.html这种的

网友A:
手头上只有台钻 不知道开塑料孔用什么,开都不是很圆,同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只有台钻 不知道开塑料孔用什么,开都不是很圆,同求方法。

木工钻头